求助冲压模架设计1

楼主(2023-03-14):
大家好,近日在设计一台芯片电阻自动焊接时,要自已设计一个简易冲压卷带机构 , (我本人以前未接触设计冲压方面的),找到以前别的冲压机构,  请问图片中导套和导柱是怎样与相关面板固定 ,  配合公差是怎样的 , 比如导柱是16的 ,  导柱面板孔应设计16正负多少 ,还是其它问题.  导套也是面临类似问题, 因为在相关面板没找到常规锁螺牙孔  ,谢谢 !

网友A:
这问到我的饭碗了,导柱用过赢配合,导柱后面会大0.02,有挂台,这个压进去就固定了,上面导套用无氧胶,间隙导柱与下板间隙0,上垫 板和导套看要求,普通模具+0.01,高速模具用无氧胶,正0.15高速模具间隙小,配模时,把冲头放到下模里,再粘导套

网友(点评):
春哥靠谱,,,,,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到我的饭碗了,导柱用过赢配合,导柱后面会大0.02,有挂台,这个压进去就固定了,上面导套用无氧胶,间 ...

感谢 ,我按此进行

网友:
插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