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难度的自动装箱方案,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23-03-14):
图是装好箱的效果,假设来料姿态位置的精准的,先纯粹讨论装箱方案。
难点1:装箱后产品挨得很近甚至交叉
难点2:产品不容易摆放稳定,可能会倒

网友A:
(ง •̀_•́)ง包装箱内做仿形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ง •̀_•́)ง包装箱内做仿形隔离

客户大概是想不要增加包装箱成本,无隔断。

网友(点评):
o(*≧▽≦)ツ既想…又想…

网友:
能不能先放在一个仿形箱体内,然后整个仿形箱子伸进纸箱,然后旋转一下倒出来?

网友B:
先全部放工装里,再一次性装进箱子

网友C:
先按照箱子的内尺寸做一个工装,然后将产品按照要摆放的方式放在工装上(可做成仿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采用机械手(带吸盘)自动装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全部放工装里,再一次性装进箱子

有往这个方向想过,就是摆到工装满一层后, 这种姿态不好一次吸取一层

网友:
雇个“人工智能”,做不好罚他钱。便宜的很。

网友(点评):
看评论我差点以为是尹老板

网友:
双机械手装。一个按着,另一个装,装好了这个再按着,那个接着装。多一个简易机械手,成本不是很高的。

网友:
能不能一排4个一起放,这样做个专用夹具就可以先试试,核心功能可以先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箱子的内尺寸做一个工装,然后将产品按照要摆放的方式放在工装上(可做成仿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采 ...

感觉这个靠谱

网友:
先摆好,再装箱

网友:
视觉+机械手

网友:
看上去是有点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