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力计算

楼主(2023-03-14):
    这两天接了一个项目,是一个气缸顶升一个平台,平台是实心的,重量大约400kg,用一个气缸实现顶升,如下图

     我想了一个,应该是把气缸的推力,分解成水平和竖直放置,其中竖直方向的力用来平衡平台的重力,这应该是静态无加速度的情况下的计算,如下图

     这种计算方式是不是对的,心里不太确定,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用SW做一个动画模拟,可以把整个运动轨迹需要的力全部给你展现出来。

网友(点评):
这么牛吗?有没有视频,链接发看下

网友B:
没有尺寸要求的话把剪叉当同步机构吧,气缸垂直顶升好了。用剪叉机构驱动的话那个启动力矩太大了。气缸肯定不够的。

网友C:
在位置2用力矩平衡,列个方程就出来了,大学理论力学肯定没得满分

网友:
要求起始高度低,力量大,气缸几乎没有办法

网友D:
压力角太大了,至少要用175缸径的气缸了,建议直接用油缸或使用钢丝滑轮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
400KG的平台用气缸顶升?而且还要剪式布置?
就你图中所示的气缸布置角度,大概估计了一下,初始的启动推力,应该超过两吨。气缸缸径最少要250mm以上才行
而且气体具有压缩性,随着抬升过程气缸和水平面的夹角不断变大,会出现窜动现象。
建议还是用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位置2用力矩平衡,列个方程就出来了,大学理论力学肯定没得满分

是的,最头疼的就是理论力学,现在做设计很少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尺寸要求的话把剪叉当同步机构吧,气缸垂直顶升好了。用剪叉机构驱动的话那个启动力矩太大了。气缸肯定 ...

尺寸限制,还是得用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W做一个动画模拟,可以把整个运动轨迹需要的力全部给你展现出来。

使用simulatio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角太大了,至少要用175缸径的气缸了,建议直接用油缸或使用钢丝滑轮

您说的压力角指的是这个角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限制,还是得用这种结构

7楼说的很明白了,气缸驱动的不要用剪叉机构了。
我做过类似的模拟计算,叉臂起始角度约10°,数值单位忽略,但是幅值范围的比例你可以参考下,和七楼说的比例很接近。

网友:
好的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W做一个动画模拟,可以把整个运动轨迹需要的力全部给你展现出来。

视频我倒是记不得在哪里看到过,反正我是用过这个功能的,确实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