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x1.5P-7H的内螺纹电镀前应该做多大?

楼主(2023-03-14):
M30x1.5P-7H的内螺纹电镀前应该做多大?
电镀8-15um

网友:
这么精密吗?电镀层的间隙都没有?

网友:
适当减小公差等级,得查个公差表。

网友:
要看你电镀材料和要求,如果是刷铜、银、金这类的一般是为了增加零件的导电性,其实不用改公差,如果是度铬这样的工艺是增加零件的耐磨性,需要适当调整就好

网友:
这个电镀层应该不用改公差的

网友:
这种最好是和使用单位沟通好,检验手段对好标准;如果要求不高就弄个会议记录,双方有人签字,或者自己这边电话沟通没说自己出个问题反馈单,让对方签字确认,留个底,以备后续不测

网友:
前几天我们公司也有加工零件是M30*1.5,螺纹套和螺纹管,图纸上是没有表公差登记,我们直接用螺纹通止规测量是否合格。

网友:
我们也是镀前通止规,镀后通止规,电镀锌,厚度大概单边增加0.01-0.02左右。螺纹检测没有影响

网友:
看客户需求,跟客户沟通再改,改的话根据电镀厚度改公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