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系数怎么选择

楼主(2023-03-14):
各位大佬,请教下在不知道中心距的情况下,变位系数怎么选择啊

网友A:
校验负载。。。大、小齿负载差距不要太大,不均衡就要进行变位,差距调下。

网友B:
不知道中心距先用标准齿轮测试,不谈变位,除非齿数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中心距先用标准齿轮测试,不谈变位,除非齿数过少。

变位齿轮现在是使用常态了,就是想了解下怎么来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验负载。。。大、小齿负载差距不要太大,不均衡就要进行变位,差距调下。

怎么来校验呢?具体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来校验呢?具体方法

要好具体,翻书会不会,会的话就去翻教科书或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