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计问题

楼主(2023-03-14):
液压油缸上下腔为什么设计成想通的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装钢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钢珠的吧???

不是   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搞明白了

你搞明白了  你也说一下嘛

楼主(2023-06-10):
引用 楼主:
不是   搞明白了

还没有搞明白  到时候做好用了就知道什么用了

网友B:
在油缸伸出的时候,有杆腔油液返回无杆腔(伸出过程中无杆腔需要油量大),和动力源共同作用,满足无杆腔的油量需求,让油缸快速伸出。具体的可以搜索差动,就了解了

网友(2023-07-16):
方便制造吧,好多都是型材拉的

楼主(2023-11-25):
引用 网友B:
在油缸伸出的时候,有杆腔油液返回无杆腔(伸出过程中无杆腔需要油量大),和动力源共同作用,满足无杆腔的 ...

有什么作用呢?液压缓冲吗?

网友:
应该有个插件组合成差动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