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自上而下设计方法

楼主(2023-03-15):
你用SolidWorks设计产品是不是还在一个一个零件建好之后再像搭积木一样拼凑起来?那样不仅效率低下,后续设计变更也很麻烦,所以要学会自顶而下的设计方法,这本书有详细的教学过程,相信你看过之后很快就能学会,从此告别搭积木!

设计思路决定产品高度,别再搭积木了

网友:
自下而上才是最合适最安全最方便的。

网友(点评):
要是遇到领导抽风式指挥,一改全完蛋。

网友:
我现在是先把已知的东西和位置放在装配模型图里,再根据需要和位置尺寸设计其它零部件,按俗话说就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样比以前按二维图设计方便多了

网友:
我采用自下而上

网友:
自上而下的设计需要你是个高人,像有些庸人,估计就会出现改一个尺寸,乱的一B,自下而上的充其量只会坏周围几个零件

网友:
是不是前提对结构很了解

网友:
我用布局来设计机构,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其实这两种方法不是固定的,设计过程中都是根据情况来调整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SolidWorks装配体中的尺寸关联,本身也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方法。

网友: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A:
我也用过自上而下设计方法,可是。移动零件添加配合关系时就出错,搞得乱七八糟‘’

网友B:
跳槽接前人的活,如果他是自上而下会让你吐血。

网友:
习惯这东西会坑死人,我喜欢用文件名版本控制,用自上而下的话估计比较麻烦。当然也可以要修改就整体打包,文件名加后缀或前缀,那样也会做的想死。自上而下我一般做方案和构思的时候用,细化拆图过程我就会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过自上而下设计方法,可是。移动零件添加配合关系时就出错,搞得乱七八糟‘’

这个东西前期出方案还可以,后期还得断开关系重新装配

网友:
    这两种  个人感觉因人而异。 诚然,自上而下的起点要比自下而上高点。
    设计思维的全局观,毕竟对于新手还是不太好把控,尤其对于大型多部件多零件设备,当然,对于系列化设备就不存在这方面太大的问题了。
    自上而下,要求我们需要更好的利用“几何约束”,已经定义好的设备大框架里,一旦有了构思,开始设计,你的几何约束的改变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而变成“无解”。
    自下而上,同样也要首先几何约束,但以部件结构来总装,不会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有问题时,我都用基准平面来解决,等同于多装配一个看不见却又存在的零件,最后出工程图,而不在SW工程图里直接修改)
    个人浅见。    漏说了一句,我个人,以前自下而上也是在同一个三维现象体里建立,零件,部件,总装三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槽接前人的活,如果他是自上而下会让你吐血。

有很多公司自己有零件库,或者技术部经理要求从公司购买的里面调取

网友:
目前正在学习中

网友:
SW的自上而下相对于同类软件硬伤很大

网友(点评):
是的,之前我们公司改用creo了,那个比较好,负责人把模型整体框架搭建好之后可以给组员派发任务,然后组员做好之后可以汇总到负责人那里,非常方便

网友:
两种方法混合着用,设计初和修改方案的时候,各有所长

网友:
牛人很多啊

网友:
自上而下对结构的了解需要很深的

网友:
水无常势,兵无常形,人无常态,事无常规,不拘泥一种方法

网友:
接前楼,,既要“不拘泥于常形”又要做到“游刃有余”
怎样游刃有余呢,我的经验是。。在出工程图之前,一定一定要把参考去掉。。即那些各种引用产生的约束关系。。
为什么呢?假设有一天,现场调试回来,说要改一个件。。好,那咱就改。如果你的装配图里面还带着装配关系,那好了,改完之后哪个零件变了哪个零件没变,很可能自己不清楚,只想当然那不行。。如果没有参考关系,改动了一个就是一个,其他的要自己分辨,其实还是能分辨清楚的。。而且没有参考关系,图纸重生成速度要快很多。。
可是今天遇到了一个“大拿”,参考关系是去掉了,约束一删完事,也不定义尺寸。。……不负责任,别人改这样的图要吐血。

网友:
思路自上而下,装配自下而上。

网友:
先自上而下构思,然后自下而上细化,再自上而下优化

网友:
到现在没搞明白布局怎么用。。。

网友:
正常应该是2种方法混用

网友(点评):
嗯,灵活运用

网友(2023-04-14):
感觉要适合情况而定吧

网友:
自下而上设计法是比较传统的方法。您先设计并造型零件,然后将之插入装配体,接着使用配合来定位零件。若想更改零件,您必须单独编辑零件。这些更改然后可在装配体中看见。
自下而上设计法对于先前建造、现售的零件,或者对于诸如金属器件、皮带轮、马达等之类的标准零部件是优先技术。这些零件不根据您的设计而更改其形状和大小,除非您选择不同的零部件。

网友:
一直很好奇自上而下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下载看看之前听很多

网友(2023-05-19):
学习学习,感觉两种方法各有各的好

网友:
自上而下,需要对这个机构已经有完整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