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中心冷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15):
主轴中心冷却系统Through Spindle Coolant(以下简称TSC),是一个可以大幅提高加工效率和刀具寿命的配置。

高压冷却泵将冷却液先在过滤器里进行过滤,去除冷却液里的杂质,然后再对冷却液进行加压,将加压的冷却液输送到有内冷功能的刀具,刀具切削时产生的切屑也随着冷却液一起流回水箱,这就是冷却液的整个循环过程。

过滤的重要性:最理想的冷却液是不含任何固体杂质,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冷却液中会无可避免的混有切削产生的切屑,尤其在加工铸铁以及切屑为粉末的塑料零件时最为明显。

冷却液中的杂质最后都会通过刀具的冷却孔作用在切削区域,所以杂质也会被重复切削,杂质的体积越大,整个循环中的冷却液中被重复切削的杂质也会越多,对刀具的磨损和工件的加工效果也就越明显,这和滤网的过滤功能息息相关。

假如滤网能过滤掉直径为5微米以上的杂质,那么作用在切削区域的冷却液含有的杂质就不会超过5微米;如果滤网的过滤孔更大一些,比如106微米,那么整个循环中的冷却液中直径低于106微米的杂质都会被夹杂在冷却液中。

所以在切削区域使用的冷却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滤网,过滤网的过滤孔越小,冷却液中的杂质体积也会越小,而且杂质的数量也会越少。

随着冷却液的循环使用,附着在滤网上的杂质也会越来越多。通过在过滤部分的真空传感器,能及时的发现过滤网的堵塞,并在系统中以警报的形式通知操作人员处理。如果有即时的冷却液水位和压力,就能够根据用户的设定,在水位或者压力超过设定值时,在屏幕上显示警报,提醒用户及时处理。

高压冷却泵的加压能力,也是TSC系统的重要指标。例如1000psi的高压冷却泵能提供1000psi的压力,但这对冷却液出口的孔径是有要求的。高压水泵的最大流量和能提供的最大压力是固定的,当刀具的冷却孔的孔径越大,冷却液的流量也会相应增大,所以冷却液的压力也必然会减小。

网友:
上次看一个视频用的风冷挺不错的

网友(点评):
直接从风管引进来就行了

网友:
冷却有时也不是好事,比如我用合金刀具加工,过快冷却会减少刀具寿命,因为加工中心温度过1200,一下子冷却,刀具碎了,用风冷就能解决这个磨,视频中是暴力钻,钻头的特性是冷却不到,还有高压水主要冲渣

网友(点评):
这不简单,可以选择切削油,不用水性。

网友(点评):
我个人对切削油反感,除了能降低成本外,对工人伤害太大了,油雾很难处理,工人会吸入

网友(2023-04-23):
还是风冷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