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易比易更容易,较难比难更困难才对吧?该表是否存在语法问题?

楼主(2023-03-15):
较易比易更容易,较难比难更困难才对吧?该表是否存在语法问题?

网友:
不存在歧义,是你自己语文没读好。

网友:
语法没问题

网友:
-1比-4大

网友:
较易比易难,难比较难难,这才是合理的逻辑

网友:
没有语法问题

网友:
这有啥难理解的呢?
易切削钢 老实人
较易切削钢比较老实的人
一般钢材及铸铁一般人
稍难切削材料稍不老实的人
较难切削材料比较不老实的人
难切削材料不老实的人
很难切削材料很不老实的人

PS以上说法不针对具体性别

网友:
主要区别是能否选用到合适的刀具,对材料进行切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