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设备为什么禁铜和锌?

楼主(2023-03-15):
锂电设备为什么禁铜和锌?

网友:
从价值上看,铜属于高成本金属,而且中国缺铜

网友:
。。。扯淡吧,不知道动力电池咋说,3C软包电池热封的腔体就是铍铜的,你不用铜啥金属能导热完全,用纯铝?

网友:
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自b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9118188
xiwen321:
据说是因为之前国外发生过电动车事故,溯源后发现是因为电芯内有金属异物。然后车企告电芯厂,赔了很多钱。导致现在整个行业都有这个规定,单质金属异物容忍度很低,但具体多低才行,其实没有特别清楚的原理上的说法,只能通过经验越低越好。一般车间里就是铁铜镍锌这种金属比较多,所以要格外注意。也不是完全禁止,关键是不能裸露在外面,比如电线,螺丝,外壳等要么要涂层要么换材料。内部一般是要禁止的,但抛光的304或316不锈钢这种只要没有刮擦,经过确认一般也会用。行业内对铜的要求主要是对正负极的要求,虽然负极集流体是铜,但它一般情况不会发生反应,因为它只会引导电流,而且还隔了一层负极材料,再加上本身反应的电位相比于正常循环下的负极电位很高,所以没事。但要在正极那边的话,电解液和电池内部环境电势一直在变,再加上复杂的电化学反应,时间一长就沉积在负极表面,容易造成锂枝晶一样的穿刺效果。再加上之前说的赔钱,所以大家都宁愿多花钱和精力也不想去挑战这万一的事情。

网友:
锂电行业 行规就是禁铜

网友:
做过锂电压滤料输送机,要全不锈钢,禁止铜锌

网友:
远离电池的没事    禁铜禁锌 禁镍 容易和电解液发生化学反应,易起火,零件 材料基本用的是铝板 或不锈钢为主,电池周边的气缸都是禁铜的,,,,严格来讲 基本合金材料都含有铜,只是含量特别少,他们也没有啥标准铜含量低于多少就属于禁铜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说铜贵的就是在扯淡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层主的注册时间是2006年3月8日,UID四位数,老革命了。打个比方吧,就是在8月2号就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网友(点评):
一事无成啊

网友(2024-09-10):
禁铜锌镍,防止静电起火的,直接影响电芯的,至于怎么起火就不知道了,专家定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