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冲压铆接等工况的工程塑料讨论咨询

楼主(2023-03-15):
前景提要:好久没来社区了,这不遇到问题了,才想起社区的好(此处应该有表情包,但不知道怎么添加@-@)。

网上找了一大堆资料,翻了N本材料手册,也咨询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原材料供应商,也没有找到比较合适靠谱的解答。

工况要求:

1. 必须是工程塑料,金属+陶瓷等材料不考虑。
2. 轴类零件,直径4mm,总高10mm。
3. 零件端面承受重复冲击力(类似冲压或铆接),力大小为750-1000N。每1.5s冲击一次,每天20h左右,重复不断,每天大概冲击次数为5w次。
4. 在此冲击力下,要求使用寿命2.5w次左右,使用过程中不能碎裂。寿命判断标准为零件总高不能低于某个数值。
5. 使用环境:温度20±2℃,标准湿度,标准气压,基本无尘,无腐蚀性气体液体等。
6. 大致尺寸和使用原理如附图。

已有经验:

1. 之前有使用成功使用经验,PEEK材料,车床加工,但冲击力大小为300-450N,是用寿命为3w左右。
2. 目前采用同样的PEEK材料,同样的制造工艺,在750-1000N冲击力下,零件使用寿命只有1500-5000次。
根据现有经验及资料得出的一些想法:
1. 依然使用PEEK材料,但需要加入玻璃纤维,在750-1000N冲击力下,看使用寿命是否有改善。
2. 根据材料手册中抗压强度一栏,聚酰亚胺(PI)、聚苯醚(PPO)、增强型聚碳酸酯(PC)、玻纤增强型1010尼龙(PA)、聚苯硫醚(PPS)等材料的抗压强度参数较高,准备选取部分材料试验,查看寿命是否满足要求。
3. 部分材料供应商给我聚四氟乙烯(PTFE),个人经验初步判断,应该是不适用这种工况。
本次发帖最终目的(此处应有表情包,已省略):

1. 麻烦各位有类似经验或有想法或路过的大侠,帮忙推荐一下在描述工况下,应该使用的工程塑料。
2. 是否可以在同样的材料情况下,采用特殊的制造工艺,从而增加其使用寿命。

网友:
看起来就好高端的样子,1000N简直刷新认知

网友A:
加30%的碳纤维可以吗?和加玻璃纤维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再试了,新零件还没有加工回来,回来测试一下,就会有结果了

网友:
小小的塑料表示我太难了,会坏掉的

网友(点评):
只要在超过使用次数再坏,也是可以的

网友:
1天5万次,寿命2.5万次;那不是一天换2次新零件?

网友(点评):
是的,一天换两次,当耗材使用

网友:
这个要求挺高的,有没有可能从结构上改善一下呢?

网友(点评):
结构上改善但解决不了材料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30%的碳纤维可以吗?和加玻璃纤维有什么区别吗?

好的好的,期待回音

网友:
有种材料叫PPS,是否可行

网友(2024-06-01):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