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配体中零件的打孔数量问题。

楼主(2023-03-15):
要在这块板子上打沉头孔,然后配合使用“T型螺母/弹片螺母”固定到铝型材。在板子上打孔的位置和数量如何确定? 下面的图片是相关模组。请前辈们指教

1

1

2

2

3

3

4

4

网友A:
图不错,有要机加工可以找我13066937362

网友B:
严谨点就去找书计算,不严谨就凭感觉打打基本不会有事。要是负载什么的特别大就得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错,有要机加工可以找我13066937362

好的,有需要就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谨点就去找书计算,不严谨就凭感觉打打基本不会有事。要是负载什么的特别大就得去算了

嗯嗯

网友C:
就一个直线模组带个相机,6个够用,8个保险。你这个结构,我会打8个,因为6个的话,作为强迫症要对称布置,正好有2个在中间的竖板下面。

网友:
这么严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直线模组带个相机,6个够用,8个保险。你这个结构,我会打8个,因为6个的话,作为强迫症要对称布置, ...

哈哈,那就打8个

楼主:
有的时候还是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