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扭矩需要考虑吗?

楼主(2023-03-15):
折腾一早上  设备还是正常运转了   虚惊一场     不过还是心有余悸

负载500KG左右,电机通过齿轮齿条上升下降    T=500x10x0.035(齿轮半径)=175NM

电机速比20  1.5KW   输出   200NM

请问  需要考虑启动的扭矩吗??

网友A:
启动扭矩需要考虑把,除非加减速给的时间长,惯量匹配不校核一下吗,感觉安全系数有点小,如果频繁启动可能会遇到抖动,电机报警等现象吧

网友:
安全系数给的太低,才1.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扭矩需要考虑把,除非加减速给的时间长,惯量匹配不校核一下吗,感觉安全系数有点小,如果频繁启动可能 ...

蜗轮蜗杆的电机  也要惯量匹配吗
这种直升直降的惯量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我一般用伺服电机,厂家参数上有惯量和惯量比。推荐你看一下东方马达的计算软件,上面有这种齿轮齿条的方式。一般计算加速扭矩需要用到总惯量

网友B:
安全系数可以大一点 1.25足够,传动机械效率0.9,光机械效率一算你就只有200*0.9=180NM。启动转矩不用考虑,电机本身就有瞬时最大转矩,通常是额定转矩二点几倍。而且你计算也不对,齿轮齿条的垂直升降,不光有重力产生的扭矩,还有摩擦力和加速产生的转矩。摩擦系数取0.15,加速度1m/s2.总负载应该是6250N。负载力矩T=6250*0.035=218.75NM。你需求218,实际输出才200,那肯定不够
启动惯量可以全部负载折算到齿轮上,J=mr2=6125*e-4kg.m2,其他的惯量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 电机所需惯量J电=J/减速比i2 电机还有个容许惯量比的

网友:
这种焊接机架
你是如何保证导轨平行度的?
如何保证齿条平行度的?
尤其是齿条安装位,焊接后加工也不好加工啊

网友:
之前有看过一个直动部件的惯量转换公式 J=m*(P/2π)²,P是导程/分度圆周长,没推算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确定你这图,电机不掉下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你这图,电机不掉下来么

中间有东西撑着的  为了方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可以大一点 1.25足够,传动机械效率0.9,光机械效率一算你就只有200*0.9=180NM。启动转矩不用考虑 ...

感谢指导, 加速的转矩不应该归到启动转矩上吗   恒定速度后应该就是重力和摩擦力了吧       还有加速度这个值1M/S2     一般都按这个算吗

网友:
蜗轮螺杆传动效率低,你这有点勉强

网友:
考虑了齿轮和滑道摩擦的效率以后,你这没有余量了。设计时应该考虑了这些效率以后,再放余量0.3左右.
由于速度低,假如没有启动响应时间的特殊要求,就不要考虑启动扭矩的事了,这些可以由电机的启动扭矩/额定扭矩的倍率来解决。

网友:
很有必要考虑!!
而且我还建议你去做下瞬态动力学仿真,那一瞬间的力矩会对转化内力至整个机构的!!

网友:
请教一下,这套机构是用于什么场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 加速的转矩不应该归到启动转矩上吗   恒定速度后应该就是重力和摩擦力了吧       还有加速度 ...

我这种计算方法是更像简便一点的经验方法,没有把克服惯量的加速转矩算进去的,代替的是把加速度产生的阻力放进去了,如果你去核算一下,会发现加速度直接算到转矩里和克服惯量的加速转矩相比,他们相差并不大。也没有问题的。
你也可以按照符合标准的电机选型计算方法,老老实实把惯量换算加速转矩。
加速度我们通常都是按照这个作为最大加速度,具体就需要根据你行程和定位时间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