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行业隔膜和极片的张力控制技术?

楼主(2023-03-15):
哪位大神能够简单明了的介绍下张力控制的原理?包括以前最早很多都是低摩擦气缸+电位器?现在很多都是伺服电机控制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用伺服控制或者VFD控制,目的就是为输出力的恒定,保证张力稳定,实现收放材料的稳定,一般控制的是带材或片状材料。如果是带反馈的闭环系统,推荐速度模式控制,系统不带反馈检测的话用推荐扭矩模式控制,涉及放卷,张力控制,收卷,有些系统还可以收放卷角色互换(简单理解为正反转),即收放卷是可以自动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