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变位系数怎么来分配

楼主(2023-03-15):
在不知道中心距的情况下,怎么选择变位系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你这个机械设计手册是下载的App吗?谢谢

英科宇的机械设计云平台

网友:
变位系数是为了补偿中心距的,没有中心距那变位系数就是一个范围了。。。。

网友A:
如果是测绘齿轮的话,可以根据公法线长度来算变位系数,然后用CAXA电子图版1:1打印出来和实物齿轮做比较。但是假如是受空间限制,要小模数大负载做正变位校核载荷,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产生变位齿轮的原因:一是加工时不产生根切;二是拼凑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测绘齿轮的话,可以根据公法线长度来算变位系数,然后用CAXA电子图版1:1打印出来和实物齿轮做比较。 ...

这个我也看到过,但不好理解,具体的方法还是不太懂,就比如看图我知道,但一般传动时,小齿是正,大齿是负变位,但怎么选择变位系数还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测绘齿轮的话,可以根据公法线长度来算变位系数,然后用CAXA电子图版1:1打印出来和实物齿轮做比较。 ...

请教下,你这个机械设计手册是下载的App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