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别退火

楼主(2023-03-16):
我们单位焊接机架需要去应力退火,但是加工商有时候偷工减料。材料是235。
各位可有办法鉴别?

网友:
烧与不烧,外表颜色不一样。

网友:
你不查查硬度值吗

网友:
退火的话,颜色不一样的,能看出来的

网友:
让供应商做的时候直播,录视频也行

网友:
我一般都是让供应商拍个照片,进炉子的照片

网友:
Q235查什么硬度?

网友:
是指Q235么?退火,能淬火么

网友(点评):
说的是焊后退火。。。。

网友:
检测残余应力

网友:
不忘初心,你要求退火的目地是什么?是不是去除应力?那就检测残余应力,另外退火也不是唯一去残余应力的手段。多了解下去应力的手段,选择一个合适的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