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密封圈设计

楼主(2023-03-16):
这个30的缸桶O型圈挡圈怎么选,这个挡圈不是标准规格难道要定做吗?这个压缩量有0.85,压入时O型圈会不会破?请大神赐教!

网友A:
首先你要清楚,密封跟介质,压力,温度有关,再去考虑它的材料跟内径, 这个国标我看过,后面附录有国标密封圈尺寸,一般情况下都不需要定做,再其次普通丁晴或者EPDM的密封圈不值钱,验证是否破碎买一个回来做耐久验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清楚,密封跟介质,压力,温度有关,再去考虑它的材料跟内径, 这个国标我看过,后面附录有国标密 ...

这个密封挡圈外径30内径24.6要定做的吧    我看网上卖的都是整数的挡圈?

网友(点评):
密封圈和密封沟槽按照国标选型设计,加密封挡圈一般下个机加件

网友(点评):
意思就是要定做吗?

网友:
不用定做

网友:
推荐个MISUMI网站,上面有O型圈尺寸设计

网友:
https://www.trelleborg.com/zh-cn/seals/resources/design-support-and-engineering-tools/o-ring-calculator
推荐个密封圈选型计算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