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这样用,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2023-03-16):
设计三坐标机构,用的同步带,常规设计就是步进电机带同步带,另一端轴承座带张紧。但是昨天一讨论,发现不用轴承座,直接上俩电机,也没什么不可以,而且从成本上看,一个42步进电机40块钱左右,机加工轴承座+轴承+固定轴加起来成本也不会低于40块,量少的话,价格更高。并且方便安装,仓库不用额外备货。至于使用寿命也没有太大影响。大家看一下,换成两个电机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A:
另外一端的步进电机作为支座使用,不参与动力?

网友(点评):
正常人绝对不这么干 谁用谁知道

网友B:
那应该把电机里的铜组或磁极拆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端的步进电机作为支座使用,不参与动力?

不参与动力,只是作为支撑,但是两个电机可以交替使用。

网友C:
这电机质量怕是有点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把电机里的铜组或磁极拆出来吧。

那不更费力,费人工。而且两个电机可以交替使用,延长电机寿命。

网友D:
电生磁?磁生电?

网友(点评):
能量是守恒的,这边发电那边就转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质量怕是有点差呀

一直都是买的淘宝货,之前出了三百多台设备了,电机也用了一千台了,也没什么大问题,这种标准电机,结构生产工艺都很成熟了,质量也差不到哪去吧?

网友:
这个厉害了,格局一下就打开了

网友:
40块钱的电机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生磁?磁生电?

电机可以交替使用,但是控制电路永远只插一台电机,这样就算磁生电也没问题吧?

网友:
没问题啊,老板同意了,客户同意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E:
搞的太复杂了,电机带腰孔,从动同步轮加一个轴承,再加一根套轴承一端加工成螺纹小圆杆搞定,比你图示的结构要简单,成本也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的太复杂了,电机带腰孔,从动同步轮加一个轴承,再加一根套轴承一端加工成螺纹小圆杆搞定,比你图示的结 ...

你说的这种结构我最早也想到过,但是同步带张紧后,同步轮容易偏,一个轴承肯定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轴承,才能保证轴不偏,而且两个轴承之间跨度越大越好。

网友F:
带丝杆的42步进电机,加一个丝杆螺母连到运动部件上是否可行,类似FDM 3D打印机的Z轴驱动方式,丝杆螺母会有一点回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结构我最早也想到过,但是同步带张紧后,同步轮容易偏,一个轴承肯定是不行的,至少要两个轴承 ...

算了,图片没发出来,套2个带法兰的小轴承就好了,用过很多,最大的两同步轮间距800都还可以  你这步进电机40块是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丝杆的42步进电机,加一个丝杆螺母连到运动部件上是否可行,类似FDM 3D打印机的Z轴驱动方式,丝杆螺母会 ...

丝杆运动机构的方式肯定是可行的,但是丝杆机构跟同步带机构各有优缺点,使用工况不同,这里就不适合丝杆机构了。

网友:
歪日  拿电机当轴承用,省下了轴承座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可以交替使用,但是控制电路永远只插一台电机,这样就算磁生电也没问题吧?

回路里面多余的点,电控哪里需要坐下变动,跟电控的对一下

网友:
40块,那确实便宜

网友:
没文化只能用握草来形容,当年玩的四驱车上用的马达都不止40

网友:
给你点个赞,很有想法,小公司的设备可以用,大公司领导不会同意

网友G:
人才,电机只做支撑,没有动力,那有阻力没有?同时输出动力的话,同步一致性能保证嘛?

网友:
电机承受径向拉力的能力有限,低负载可以这样,重载肯定不行

网友:
额看电动车上的摩电花鼓都没你这牛,你这发的电拿来咋用呢?

网友H:
用个一拖二的驱动,两个电机都同步转起来吧,这样输出扭矩还大。
不过42电机还有更便宜的,都不敢用。

网友I:
我前段时间去东莞机床展,一家做桌面点胶机的传动部分,就是这样的。
两个Y轴,各用两个42步进。往前走,后面的失电,前面的拉。往后走,后面的拉,前面的失电。

网友J:
两个电机联动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42电机雀氏便宜,淘宝货品质参差不齐,最好认准大厂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的太复杂了,电机带腰孔,从动同步轮加一个轴承,再加一根套轴承一端加工成螺纹小圆杆搞定,比你图示的结 ...

同意

网友K:
你这样不行呀!我看你图纸上第一张图是不是有个编码器这样才是一个闭环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可以交替使用,但是控制电路永远只插一台电机,这样就算磁生电也没问题吧?

不插控制电路的电机可以接个电池,绿色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不行呀!我看你图纸上第一张图是不是有个编码器这样才是一个闭环系统。

系统应用不需要闭环,开环就可以,需要增加一个限位开关作为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个一拖二的驱动,两个电机都同步转起来吧,这样输出扭矩还大。
不过42电机还有更便宜的,都不敢用。 ...

也想过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电控那边也有端口预留,我是担心电机同步性问题,但是跟电控同事聊,他说没问题,同步性是有误差,但是也是毫秒级的,应该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前段时间去东莞机床展,一家做桌面点胶机的传动部分,就是这样的。
两个Y轴,各用两个42步进。往前走, ...

这样做的理由是啥呢?怕皮带没张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电机联动会不会好一些

也想过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电控那边也有端口预留,我是担心电机同步性问题,但是跟电控同事聊,他说没问题,同步性是有误差,但是也是毫秒级的,应该不影响。

网友:
价格是真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过两个电机同时驱动,电控那边也有端口预留,我是担心电机同步性问题,但是跟电控同事聊,他说没问题 ...

有那种一拖二的驱动就是能接两台电机的,也怕电机个体有差异。我还见过更粗暴的,直接是一个驱动上接两个电机

网友:
电机当支撑用就是不知道摩檫力会不会比轴承座加轴承的要大,还有同步性问题,我觉得想法很好,可以一试去验证

网友(点评):
反向作用力肯定比轴承大,这相当于接了个发电机

网友:
联通起来
一边耗电一边发电
呵呵
考虑下做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理由是啥呢?怕皮带没张紧?

主要还是降成本吧,标准机这块,到珠三角工厂一看,会吓你一跳,

网友:
但是空间布局会有些紧张

网友:
越简单越稳定

网友:
想不到电机这么贱,还不如几个机加工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人才,电机只做支撑,没有动力,那有阻力没有?同时输出动力的话,同步一致性能保证嘛?

会翻车吧

网友: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没电的电机因为转动,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又没有电池蓄电,然后久了电能转化为热能烧了……
或者说,没电的电机把机械能能转化为电能,损耗了输出电机的功率,就是说,更费劲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看看结果,告诉我们。

网友:
空间打开

网友:
这招还不会被对手抄袭。皮尺部员工挠破脑皮也想不通为什么这里两个马达。建议不用的马达也把线引入电柜。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电机座难道不要钱?

网友L:
你这四十块没包含驱动器和PLC点数的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四十块没包含驱动器和PLC点数的成本吧

只是个电机,驱动器不需要,我们总控上面有。

网友:
选不到成熟批量的轴承座吗,不需要定制加工那种 对比下成本

网友:
复杂东西简单化

网友:
还是用轴承座吧

网友:
这玩意的寿命关键在于皮带,至于换电机想两电机同时用,估计电气工程师会骂人,电气开发成本和电工成本会上来,一旦电机坏了要换对于工厂设备维护人来讲以前搞个轴承就可以现在还要换电机 重新接线。

网友(2024-10-14):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D:
电生磁?磁生电?

终极笑话

网友:
步进电机也太特么便宜了吧这
步进电机是有个堵转扭矩的,会影响一点性能吧

网友:
我草,天才

网友:
天才 和 天痴,只有一线之隔。

网友:
是个新思路,成本也低,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