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式里面各个物理量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23-03-16):
这条公式里面,P=0.5ρV2,P是压力,ρ是密度,V是速度,那么各个单位是什么?(这是一条计算流速的公式)

网友A:
假如P的单位是pa,1pa=1N/㎡,后面的单位也要换算成一样的

网友:
你公式后面的2是平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P的单位是pa,1pa=1N/㎡,后面的单位也要换算成一样的

我看到网上计算,P的单位有pa也有kpa,搞不懂到底哪个

网友(点评):
这个就和m-mm一样,换算值是1000,再往上就是mpa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网上计算,P的单位有pa也有kpa,搞不懂到底哪个

道理我都懂。 那到底是哪个,能不能在直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不特别注明单位的公式,可以认为都是国际单位制SI,m-kg-s
顺便,去翻翻“伯努利方程”看看

回答问题 要证明回答。是pa还是Kpa还是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么?不太明白你啥意思
你理解k和M的意思么

我想问的是这个公式里面,气压的单位是哪个。。比如知道0.5Mpa,那我带入的数字是以Mpa,Kpa,pa,哪个位单位,对应的就是0.5,500,0.5X10的6次方了单位不同,数值就不同,计算结果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起10的次方的都是某参数不是国际单位制导致的
你所有单位都是m,kg,s等,就不会产生这个东西
可能你 ...

你如果懂,你就直接告诉我答案。你如果不懂,那你评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x

知道答案你就直接说。说一堆没用的。你要是不懂,3个答案,随便蒙一个都比你说这么一堆强。

网友:
没有求学的样子,大家会也不会去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