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这个值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3-03-16):
这个是自动化线的数据监控图片,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流值代表什么,是不是有问题,现在伺服电机连接的X轴减速机轴已经断过好几次,视频大发不上来,500多的值能持续1S左右,然后降到30一下。

楼主:
伺服电机额定3000转,2000w,扭矩6.4N.m,减速机速比5,额定160N.m,加速度5m/s,怎么算我减速机也够啊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机构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你减速器轴断的时候电流异常么?

网友:
这个跟伺服电机有关吗,这个应该是减速机负荷大了,断轴,伺服电机只有加减速,断轴,机械联接没问题就是减速机选小了,

网友A:
1.能带的动,说明电机没啥问题,
2.减速机轴断了,但是电机的轴没断,可能负载的安装方式有问题,你是怎么安装的?
3.有可能是减速机的质量有问题
4.减速机的径向负载没选好,可以核对供应商的选型手册

网友:
加速的时候惯性力矩是多少?负载转动惯量是多少?

网友:
你觉得够不等于你算对了,你自己觉得算对了能证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能带的动,说明电机没啥问题,
2.减速机轴断了,但是电机的轴没断,可能负载的安装方式有问题,你是怎么 ...

同意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能带的动,说明电机没啥问题,
2.减速机轴断了,但是电机的轴没断,可能负载的安装方式有问题,你是怎么 ...

减速机直连齿轮

网友(点评):
负载是竖直安装的,类似升降功能?

网友:
估计是减速机的输出扭矩不够,减速机选小了,再重新仔细计算下,可能漏了系数或者工况没有考虑周全

楼主(2023-11-13):
我目前把减速机加大一号,运行3个月了还没断,如果1年后还没断就是减速机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