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渲染图不清晰

楼主(2023-03-16):
如题,画了一个工业机柜后,用RAL色上完色,再做渲染,出来的图,放大后就失真,门上丝印的字也看不清,求教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关键没看到渲染结果,怎么相信你所说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个例。。。。。。。我好像没碰到此类问题。

网友B:
用自带外观布景的颜色吧,设定好光源和环境,我感觉渲染出来还可以啊。或者是你模型尺寸很大,然后丝印图片很小吧,渲染出来放大自然就看不清了。

这是一个输送机的角落,感觉还行啊,滚筒设置的好像是镀铬。

网友C:
估计是渲染图像的大小分辨率没有设置对吧,渲染出的是小图像,自然不能放大。

网友:
设置分辨率还有图像质量

网友:
把渲染效果给大家看看,才能分析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没看到渲染结果,怎么相信你所说

看这个,柜子高度2米4

网友(点评):
柜子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渲染图像的大小分辨率没有设置对吧,渲染出的是小图像,自然不能放大。

是这边吗?   大小选1920x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自带外观布景的颜色吧,设定好光源和环境,我感觉渲染出来还可以啊。或者是你模型尺寸很大,然后丝印图片 ...

光源那边我都设置的默认,不是太懂,添加相机后把整个柜子调整在范围内就好了..其它参数不太了解。请教一下,一般输出图像格式选哪个;还有输出图像大小,是不是选择了使用SW视图就不太好。

网友:
保存原图不要用截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柜子高度2米4

建议楼主将图片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