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尺寸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2023-03-17):
如图,这个孔在压铆前没有位置度,但是标注了27这个尺寸带方框,但是压铆后要求了位置度,C基准在下面那个面,压铆之前的尺寸是否应该标注到C基准面的尺寸48带框,如果这样标注是正确的,那27这个尺寸应该怎么理解,公差是多少?

网友A:
第一个的不是定位尺寸要求吗?到ABC三个基准的尺寸公差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的不是定位尺寸要求吗?到ABC三个基准的尺寸公差要求?

定位尺寸要求到上面那个面,基准C在下面,这样尺寸不是冲突了

网友:
理论尺寸标的时候需要考虑基准?
相应的形位公差都会带基准了吧, 没必要

网友:
虽然没看到A基准在哪,但是猜测应该是垂直于孔的面,这样要求可以要求孔的公差带关于A面的垂直;基准B对应的方框27,基准C我没懂为啥是这个面,有什么意义,并且也没标尺寸,个人理解,他应该是想标到方框23尺寸对应的面,这样,位置度的三个基准才不冲突,且完整。

网友:
M是最大实体原则,你去挂个VPN,用Google搜MMC & bonus tolerances ,仔细读一读就知道公差是多少了。实在不明白,也可以直接问老外工程师,你态度诚恳的话别人也是愿意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