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设计回路,以控制油缸速度

楼主(2023-03-17):
油压支撑缸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油压上升型
●弹簧上浮型
●无活塞杆中空型
在设计过程中,控制油缸动作速度的回路需要注意很多细节。如果回路设计有误,会造成装置的误动作和损坏,所以下列的设计思路需要谨记。
单动缸的速度控制回路
弹簧复位式单动缸如果释放时的回路流量太小,将引起释放动作不正常(脉动或停止动作),或导致释放时间异常的长。因此需使用内置单向阀的流量调整阀,只对锁紧动作时的流量进行控制。另外,对动作速度有限制的油缸(旋转缸、小型外螺纹式单动油缸等)进行控制时,尽可能在每个油缸上均设置流量调整阀。
如果在释放时,因释放动作方向存在负载而可能导致油缸受损,可以使用内置单向阀的流量调整阀,对释放侧的流量也进行控制。(旋转缸释放时压板重量负载对油缸的影响也属于这种情况。)
复动缸的速度控制回路
对复动缸进行速度控制时,需将夹紧侧和释放侧都设置为回油节流回路。采用进油节流回路进行速度控制时,易受油压回路中混入空气的影响而难以实施控制速度。
但是,采用回油节流回路进行速度控制时,在设计液压回路时需考虑以下因素。
①在同时使用复动缸和单动缸的系统中,原则上不要在同一回路中进行速度控制。否则,可能会导致单动缸的释放动作不正常或释放动作时间的异常得长。
同时使用单动缸和复动缸时请参考下示回路。
•将控制回路各自分开。
•设法避免复动缸控制回路的影响。但是,通向油箱的管路存在背压时,可能会出现复动缸动作后单动缸才动作的现象。
②在回油节流回路的情况下,受供油量的影响,油缸动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回路内压上升的现象。用流量调节阀预先减少油缸的供油量,可防止回路内压升高。尤其是在设有顺序阀或动作确认压力开关的系统中,当回路内压上升并超过设定压力时,系统将无法动作。

网友:
你这水平有点高啊,又是加工工艺,又是设计,还有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