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图纸张数

楼主(2023-03-17):
各位老师:       麻烦请教下Inventor中如何设置图纸图框中标题栏图纸张数与图纸中记数关联?

谢谢!

网友:
当前页→             $PRP:"SW-当前图纸(Current Sheet)"

共x页→                        $PRP:"SW-图纸总数(Total Sheet)"

注:标点符号用半角
必要时可把中文和括号去掉。
另外,百度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哪个版本,左侧工程图资源点开,标题栏,找到你当前的标题栏(点开你的图纸哪里会有名称),右击编辑选择第  张文本,编辑文本,在两个文字中间出入函数,方法如图,在1选择图纸特性,2选择图纸号,然后点3,共几张,是在1选择工程图特性,2选择图纸数目,然后点3,要添加其他属性,差不多就都这样的顺序,1里面选字段来源,2里面选属性名称,3是必须点的,不然无效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左侧工程图资源点开,标题栏,找到你当前的标题栏(点开你的图纸哪里会有名称),右击编辑选择第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