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系统问题

楼主(2023-03-17):
由于产品尺寸所限,视觉系统的空间只有大约不到50,而一般视觉系统的焦距都要超过50,再加上成像范围,相机,镜头,光源等等,肯定是远远大于50的。
目前查询了基恩士、康耐视厂家的视觉系统,最小尺寸的都放不下。
就想问问,有没有那种像潜望镜样式的,或者是胃镜肠镜这种的,对空间要求比较小的视觉系统。
如果有用过的大佬,麻烦告诉我厂家或者型号,互相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A:
可以用棱镜改变方向

网友:
棱镜估计都布置不下哦,50也太小了。内窥式的,只是听说有,但是视野、精度都比较局限,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棱镜改变方向

这种已经找到实际型号模拟过了,不行。

网友B:
去公安局问问吧,估计他们一年总得收缴几个针孔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公安局问问吧,估计他们一年总得收缴几个针孔摄像头

这种也是要有成像距离的,贴上面是拍不到的

网友:
用光谱共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