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距张开机构设计-方案合理可支付报酬,感谢

楼主(2023-03-17):
论坛内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如图所示,该机构是垂直于地面竖直方向放置的,共有6个工位,想要通过电机+减速机驱动一根链条,链条带动6工位实现上升下降等间距的往复运动,等距离张开后,相邻工位的中心距600-700mm,闭合后相邻工位的中心距150-200mm,每个工位的重量大概30-40kg。链条通过什么方式带动工位5、4、3、2运动?

网友:
铰链机构

网友A:
可调,问题在于会掉链子。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掉链子?

网友B:
各工位是同时张开吗

网友(点评):
显然不是他想达到一种类似于弹簧一样的东西,向上距离大,回程后间距小

楼主:
铰链机构不太容易同步,当链条拉动最上面的工位6时,工位5、4、3、2很难和工位6同时运动,要求:等间距同时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问题在于会掉链子。

竖直方向布局,靠各工位的自重,不会掉链子的

网友:
条件不足,各工位的动作顺序,节拍等

网友C:
等距挂扣啊,一个个的拉上去,先上的拉后上的,复位靠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问题在于会掉链子。

靠工位本身的自重,不会掉链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工位是同时张开吗

是的,需要同时张开,同时缩回,且工位与工位之间的间距要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距挂扣啊,一个个的拉上去,先上的拉后上的,复位靠重力

要求各个工位同时运动

网友D:
用剪叉机构可以解决,类似液压的提升机上面要站人操作的平台

网友:
用剪叉机构,液压提升工作台那种

网友E:
剪式连杆机构好像可以实现,拿去试试。

网友F:
14、15说得对,首先想到就是它,不用担心动力问题,这种在链条对面加个配重就可以

网友:
有成熟的产品,可以直接买,名字就叫等距模组或者变距模组

网友:
6根螺杆,螺距为1-6

网友G:
不知你的使 用情况要求和频率,用PF线双链形式可以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铰链机构不太容易同步,当链条拉动最上面的工位6时,工位5、4、3、2很难和工位6同时运动,要求:等间距同 ...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15说得对,首先想到就是它,不用担心动力问题,这种在链条对面加个配重就可以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各个工位可沿立柱上的两组导轨滑块上下移动;

网友(点评):
铰链位置间隙实际有多少,看起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剪叉机构可以解决,类似液压的提升机上面要站人操作的平台

目前采用的就是类似剪叉结构,不太好用,各个工位不能同步运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采用的就是类似剪叉结构,不太好用,各个工位不能同步运动

是因为累积误差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累积误差的原因吧

间隙不大,我分析也是铰接部分太多,累积误差导致,所以想请教各位,看看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你的使 用情况要求和频率,用PF线双链形式可以试

有参考图片吗?没听过PF线双链形式

网友:
恒力弹簧+到位按压,emmm,可能不是很好期待补充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

我也做过这种剪刀式机构,理论上是同步,实际上误差很大,上面的走了很多下面的还没动。我分析我的原因是铰链间隙大(我已经用轴承做铰链了)剪刀臂刚性不好,当然也和我的制作精度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过这种剪刀式机构,理论上是同步,实际上误差很大,上面的走了很多下面的还没动。我分析我的原因是 ...

我分析我所做的结构就是因为间隙太大造成的,现在想全部改为轴承结构,类似于图片这种方式,这样基本上就把铰接处的间隙消除了,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你用轴承做铰链效果怎么样?能同步运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我所做的结构就是因为间隙太大造成的,现在想全部改为轴承结构,类似于图片这种方式,这样基本上就 ...

看你的照片,那些剪刀臂都是热板激光开料,孔距、平面度太差,而且数量太多,想同步精准估计不行。我的就是因为这些精度差,工作起来完全不同步,感觉都是靠硬憋变形提起来一样

网友:
并联直驱机构,可以解决机械误差,有意请联系15202163871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

是因为你这个铰链的精度不行。。各个轴要用轴套不能用滚针轴承。动起来要感觉有一定的阻力的感觉。。

网友I:
另外,直线电机可以实现对每一个工位编程,,好像是,咱不是搞电气的。话说,等变距螺杆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因为你这个铰链的精度不行。。各个轴要用轴套不能用滚针轴承。动起来要感觉有一定的阻力的感觉。。

铰链的精度确实是不行,间隙有点大,拿两个轴承试了试,间隙也不小,如果动起来有阻力,担心整体的强度会有问题,有点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直线电机可以实现对每一个工位编程,,好像是,咱不是搞电气的。话说,等变距螺杆不行吗?

行程太大,而且运动速度比较快,用螺杆不太适用

网友:
轮系加齿条,应该能实现,结构不算复杂,比链条精度高

网友J:
刚比划了一下,链条链轮,然后再齿轮齿条,比较简单些,哪天闲得慌给你画个图

网友K:
建议,采购四连杆结构实现,链轮实现这个功能很难,连杆结构稳定,定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此种方式的铰链结构,上面工位都已经动了很多,而下面的工位还没有移动。各个工位可沿立柱上的两 ...

想了一个补充方案。在垂直方向,铰链的两端各增加一个滑杆,铰接处的螺钉增加一个滑块,滑块在滑杆上下移动,时刻保持两个滑杆平行,用来限制原有铰链机构每组的两个连杆角度一致。这样应该可以解决累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比划了一下,链条链轮,然后再齿轮齿条,比较简单些,哪天闲得慌给你画个图

用过这种结构,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比较简单的结构,一根链条,每个工位上配几个链轮和齿轮,通过改变齿数来实现等间距运动,是这样吧?
我主要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式改上面的剪刀叉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采购四连杆结构实现,链轮实现这个功能很难,连杆结构稳定,定位准确

这种方式改动量就太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过这种结构,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比较简单的结构,一根链条,每个工位上配几个链轮和齿轮,通过改变齿数 ...

是这个意思,要增加齿条和直线导轨,成本会有所增加,加工和装配精度要提高,你这务必要剪叉机构那只有精度强度方面来改进了,这剪叉变距动画做起来倒是很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这个意思,要增加齿条和直线导轨,成本会有所增加,加工和装配精度要提高,你这务必要剪叉机构那只有精 ...

是的,感觉剪刀叉的结构很简单,其实是个很大的坑,这方面的动画实在是太多了,要做好,确实要下很大的功夫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感觉剪刀叉的结构很简单,其实是个很大的坑,这方面的动画实在是太多了,要做好,确实要下很大的功 ...

嗯,社区里很多人都在剪叉上栽过跟头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嗯,社区里很多人都在剪叉上栽过跟头

你可以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社区里很多人都在剪叉上栽过跟头

都是想用简单的结构实现想要的功能,出发点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剪叉机构可以解决,类似液压的提升机上面要站人操作的平台

我也想说这个来的。在水平条件下见过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码

好像伏枥大侠还有帖子专门讨论这个的

网友L:
结构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链条呢!是必须条件吗

网友M:
楼主搜一下变距模组,看看有参考价值吗网上随便搜了一个。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54d7c548e4e1c50e914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搜一下变距模组,看看有参考价值吗网上随便搜了一个。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21757348/?vd ...

已经不考虑此种结构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结构很多,为什么一定要用链条呢!是必须条件吗

目前整体结构采用的是链条传动,改其他方式的有可能改动量大,最终还是采取原来的传动方式,感谢回复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怎么设计的

网友:
这么多天过去了,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既然一定要链轮的话,可不可以这样:
同一根轴上装5只链轮,齿数分别为10,20,30,40,50
连5根链条分别带动5个工位

网友(2024-04-26):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6-24):
引用 网友E:
剪式连杆机构好像可以实现,拿去试试。

大佬,你模拟用的这个软件上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