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链方向

楼主(2023-03-17):
问下拖链有方向吗? 这个问什么要求拖链固定端在下侧,移动端在上侧?  反过来装不行吗?
 拖链的每一个关节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吗? 反方向就转不了吗

网友:
你试一试,做可以反向旋转的看看

网友:
应该是的,你拿段拖链试下

网友:
翻过来会下垂

网友:
反过来是不行的

网友:
接头有方向可以选择的。拐弯的方向就不能随意了,至于是上面固定还是下面固定是可以根据你的设计来的,如果要任意方向就只好用波纹管了。

网友:
反正转也可以,下面不支撑就会弯了,支撑了就是滑动拖链(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