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减速器惯量问题

楼主(2023-03-17):
请问样本中的减速器提供的转子惯量是要先乘以减速比的平方,如果大于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的话,就代表减速器符合要求?
减速器很长时间没进行选型了,这个地方忘了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先留个脚印!
减速机的惯量是减速机内部需要旋转的机构的惯量,属于负载惯量的一部分,类似的还有联轴器惯量。J总负载/(j伺服*i速比2)=惯量比,通过这个惯量比来和电机参数的推荐惯量比做比较判断,惯量太大就要增加减速比,如果速度不够就要换大电机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先留个脚印!
减速机的惯量是减速机内部需要旋转的机构的惯量,属于负载惯量的一部分,类 ...

多谢,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

网友:
我记得是最后计算出的惯量是要小于电机的惯量的N倍的,电机品牌不同这个值不同,一般十倍以下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惯量匹配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