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加热时间计算

楼主(2023-03-18):
已知:使用120kw加热管从20°C加热至180°C,共计1.6m³导热油,求加热时间。
查询数据:油的比热0.5kcal/kg,油的密度:0.85g/cm³,1kw=860kcal。
查询计算公式:
KW=W×△t×C/ (860×T)
W:导热油重量
△t:温差
C:比热
120KW=1.6*1000*0.85*(180-20)*0.5/(860*T)
T=1.05h=63min
请问:在不考虑热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上公式计算吗?如果考虑实际工况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A:
理论肯定这样计算;实际上温度场是不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肯定这样计算;实际上温度场是不均匀的。

比热0.5kcal/kg这个数据正确吗

网友B:
GPT给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T给的答案!

这个厉害了,怎么才能用这个网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