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氧化后,二次加工绷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18):
双色铝件,一次氧化后,二次加工出现崩瓷现象,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表面一层红宝石,,,不蹦才怪。

网友:
影响因素比较多,大概率还是高光刀具问题。正常阳极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高光刀上找问题吧,有可能是转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