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23-03-18):
德国进口的设备,有个液压接头,看了半天不晓得是什么螺纹,请教下各位大神,有知道的不,感觉锥度比较大,测量下螺距大概1.3~1.5左右,其他尺寸见下面的图,测量的是前端螺纹尺寸,游标卡尺测的,尺寸可作为参考

网友:
锥形,应该是类似NPT的德标锥管螺纹

网友A:
先用螺纹样板,测一下螺纹牙型角是60度还是55度的,这个比较重要。

网友:
按你测量的数据来看,更接近NPT1/4

网友:
感觉跟我们部分产品上用的油嘴比较像

网友:
管螺纹,60还是55,要测一下,这玩意接触的少,目测测不出来,只能说是管螺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螺纹样板,测一下螺纹牙型角是60度还是55度的,这个比较重要。

美标英制和英制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同样都是标注1/4但你就是装不上去。

网友(点评):
没有哪个螺纹只标一个1/4就完事了的。比如PT1/4,G1/4,NPT1/4,RC1/4.

网友:
买螺纹样板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标英制和英制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同样都是标注1/4但你就是装不上去。

工人干活的时候前面几个字母根本就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标英制和英制这个角度是不同的,同样都是标注1/4但你就是装不上去。

测了外牙是 18G,55°的,这个是Z 1/4螺纹么,内螺纹是标准Z1/4么,网上查了半天,还是有些晕

网友:
用牙规测一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