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表面镀铬

楼主(2023-03-18):
各位大佬,6061可以镀硬铬吗?用于旋转轴的密封的,达到重量轻,耐磨的效果,旋转密封处的粗糙度为0.8,镀硬铬可行?

网友:
你还是用硬质阳极氧化好点8

楼主:
硬质氧化,镀硬铬?哪个更耐磨,硬度高

网友:
思路很清奇。

网友:
镀铬。。。你打算用十几um的东西来耐磨吗

网友:
可以,铝很耐 磨,比如气缸,比如汽车发动机,现在都用铝做的,现在但凡是合资车,比如大众,都是直接铝中缸,不用套,铝这玩意超级耐磨,耐 热,飞机也是用铝的,实际证明只有垃圾车才用铁,比如国产的面包车,国产的破车都 是用铁,不过铝比铁贵了4倍,有钱可以用铝,没钱,低档货就用铁

网友(点评):
真知灼见呐!尹总不是盖的,哈哈哈哈,好的很呐!

网友:
做过很多电子厂的工装夹具,钢板都不让镀铬,只让镀锌。

网友:
可以用Q345 镀硬铬

网友:
小二冲程发动机缸筒内好些都是喷镀吧,应该镀的铬。

网友:
我们一般铁的镀硬铬,铝的硬氧,也不知道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