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光学准直仪的找像问题!!

楼主(2023-03-18):
准直仪使用前不是要找像吗?  请问近端需要对准两个十字的正中心  推到远端也需要对准十字的正中心吗? 问过几个人 有的说只用对近端的正中心 远端能看到十字就行   还有的说近端 远端都要对准正中心!!!!  请问哪个是对的

网友:
我们公司装配,是近端对准(不是完全重合)作为一个基准。后续的值,都是基准的偏差。

网友A:
|huangsiwen发表于 03-19 09:48我们公司装配,是近端对准(不是完全重合)作为一个基准。后续的值,都是基准的偏差。
远端能得到信号就行,不需要对准。这个是测量工具,近端做基准,其余点都是相较他而言。看也就是看个峰值和走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端能得到信号就行,不需要对准。这个是测量工具,近端做基准,其余点都是相较他而言。看也就是看个峰值和 ...

谢谢师傅的回复   我这里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近端远端都要对准十字中心 有的说是只用对准近端 远端之需要看得到十字就行   我个人也是没用过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所以发个贴咨询各位师傅

网友A:
|hahawang发表于 03-19 19:27
谢谢师傅的回复   我这里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近端远端都要对准十字中心 有的说是只用对准近端 远端之需要看得到十字就行   我个人也是没用过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所以发个贴咨询各位师傅

个认为是近端校准。远端和近端无法同事校准,那是理想化结果,无误差。也不可能在远端校准后,反光镜朝近端移动,远端校准麻烦,误差也大。

楼主(2023-11-25):
引用 网友A:
个认为是近端校准。远端和近端无法同事校准,那是理想化结果,无误差。也不可能在远端校准后,反光镜朝近端 ...

谢谢师傅解惑

网友(2024-02-13):
远端能找到光标读数即可,只要是一条直线无论你怎么0°,10°放置都是直线。不会因为没调好末端中心就不是一条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