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马达整体的往复运动频率或周期的计算

楼主(2023-03-19):
如图所示,中间是一个双偏心块振动马达,振动马达安装在两根滑轨上,两边各有一根弹簧,弹簧一端与滑轨固定座连接,一端与振动马达连接,当振动马达工作,偏心块旋转带动马达在滑轨上做往返运动,那这个马达往复运动的频率或者周期怎么算呢?

网友A:
看一下电机铭牌。。。。有转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机铭牌。。。。有转速吧/

之前有点误区,其实这个转速就是它的频率,换算一下就可以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