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是哪个约束需要删除,导致第一个尺寸标不上

楼主(2023-03-19):
我的软件是CREO 5.0 (教程是4.0)
照着教程一步一步来的,到了这步却标不上尺寸了。重新来了一遍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原图如下,中间那个R32标不上

楼主:
虽然长度64标的不一样,但改成同样位置标48,最后标那个R时也是同样的提示。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排除法,一个一个选过去     尺寸是肯定要的,再结合主动需要画的约束,就剩下这一个不知道是啥的约束了,删除后问题解决。
到底是哪个点没看出来,撤消删除后仔细看了也没看出来这个点在哪里,哈哈哈。

楼主:
终于搞定了 看起来简单,实际各种问题 无意中过度约束了不少

网友:
.................

不明觉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