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问题设计

楼主(2023-03-19):
链轮受力简图如下:链轮受拉力,主动轮位置为何不放置于从动1号位置呢?个人分析肯能是为了方便检修,由于我们设备比较大,人员不好维护,主动轮磨损比较快,随放于外侧。那除了这个,各位还有其他看法吗?可以从受力差异方面,以及链条稳定性来分析

补充内容 (2023-3-20 10:18):
这个事平放的,不是竖直上下放置

网友A:
不懂,我习惯放下面,因为电机很重

网友B:
一点拙见供参考:
假如皮带非常光滑没有摩擦力,可以发现从1,从2现在位置都会受到一个皮带的重力,电机在这两个位置带动皮带时,既要消耗一个皮带加速的能量,还要消耗皮带施加压力在主动轮上时给电机轴增加的最大摩擦力。实际情况是有摩擦力的,不管电机安在四个位置中哪一个,都会同等克服这个摩擦力,所以现在主动链轮和从动链轮3的位置受力更简单。又因为皮带是逆时针旋转,主动链轮位置电机受力力矩是从中到小的过程,从动链轮3位置电机受力力矩是从大到中的过程,因此电机放在现在主动链轮位置为最佳。

网友:
楼上两位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楼主的是俯视图呢,没有上下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习惯放下面,因为电机很重

平方的,不是数值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拙见供参考:
假如皮带非常光滑没有摩擦力,可以发现从1,从2现在位置都会受到一个皮带的重力,电机在 ...

这个是平放,不是竖直放置

网友:
鉴于磨损情况。
从链轮和链条的比例看,中间链条有一定自重。可在链条的路径上外包一种链条尼龙长条座以维持平衡。
链条在长期运行之后也会节距变大,需要一个可以内撑或外撑可做调节的从动轮。
仅个人观点。

网友:
就这张图而言,水平放置,四个位置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