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3-03-20):
如图,电机减速机输出端连接一个同步轮,同步带动丝杆升降带动负载,同步轮主从动轮直径相同,是否可以理解成电机就是带动的丝杆在做垂直升降运动,如果这种机构要计算扭矩,惯量是否匹配,应该如何计算,计算哪些参数

网友A:
扭矩就是计算你选型丝杆直接驱动负载所需的扭矩,算上丝杆效率、同步带效率、减速机效率、减速比、安全系数,最后得出电机扭矩
传动系统惯量,就是计算丝杆转动惯量*2+减速机转动惯量+同步轮转动惯量*3+惰轮转动惯量*2,这些算好了之后看看和伺服电机的惯量比是否满足驱动要求
你这负载用什么导向的?导向机构没看到啊,还是说就靠两根丝杆,既做驱动也做导向?

网友(点评):
导向轴画出来了,导向套没画,看着像那4根柱子

网友B:
这么复杂,感觉装配起来有点吃力的

网友C:
缺少重物上升加速度。
产生的最大力F=mg+ma+f;f,导向摩擦,a负载加速度。
扭矩T=Fp/2πn1;p导程(m),n1就是正效率。
扭矩乘个安全系数,得出一个结果。
惯量比对,按照一楼老师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就是计算你选型丝杆直接驱动负载所需的扭矩,算上丝杆效率、同步带效率、减速机效率、减速比、安全系数 ...

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感觉装配起来有点吃力的

装配还要优化,这是抄袭的人家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就是计算你选型丝杆直接驱动负载所需的扭矩,算上丝杆效率、同步带效率、减速机效率、减速比、安全系数 ...

是的,那四根就是导向轴,套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少重物上升加速度。
产生的最大力F=mg+ma+f;f,导向摩擦,a负载加速度。
扭矩T=Fp/2πn1;p导程(m),n1 ...

厉害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
电机加减速器连接齿轮,两个丝杠轴端固定从动齿轮,电机一转,两个丝杠也跟着转动了,这样两丝杠的同步运动性能比较理想
也可不用减速器,依靠齿轮做减速 ,小:大齿轮1:2 1:3,1:5 这样的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做
电机加减速器连接齿轮,两个丝杠轴端固定从动齿轮,电机一转,两个丝杠也跟着转动了, ...

也是一个好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那四根就是导向轴,套没有显示出来

你的套用的什么套?铜套还是直线轴承。
四根导柱导向,安全系数最好大于1.5
装配不好,阻力比较大,甚至直接憋死
而且你四个套子和负载板之间要位置可调,套子外径和负载板的孔留1mm间隙,套子选带法兰的,法兰面用螺丝固定到负载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套用的什么套?铜套还是直线轴承。
四根导柱导向,安全系数最好大于1.5
装配不好,阻力比较大,甚 ...

直线轴承,并且有润滑油,跟大底板之间是浮动连接,径向间隙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线轴承,并且有润滑油,跟大底板之间是浮动连接,径向间隙还是比较大的

能讲讲怎么浮动连接吗,之前遇到过位置不可调卡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讲讲怎么浮动连接吗,之前遇到过位置不可调卡住的问题

大概是把孔做大一些,让直线轴承或者直线轴承外置套和孔有一定的间隙。
或是采用气缸前端那种半U型槽,反正就是活动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讲讲怎么浮动连接吗,之前遇到过位置不可调卡住的问题

我们是这样做的,两个压块装在导向轴上,限制轴向的位置,导向轴的定位孔大,导向轴可以在定位孔内做径向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