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组件,动平衡及配重请教

楼主(2023-03-20):
如图示,黄色的部分为马达,在马达上还粘接了一个机械件,质心在Z轴上,因为机械件形状不是对称的,担心在高速转动时会有异常,要怎么去确认是平衡的,目前用SW软件,请教一下

网友A:
把装配体调整到转动位置查看质心是否在中心

网友B:
你能保证质心在马达旋转中心上
高速旋转就不会有异常
不管你整套机构怎么摆放,竖直摆放,水平摆放,和水平面呈任何角度摆放,都没问题
质心都被你准确的找到了,你还担心什么?

网友C:
先让重心在旋转轴上,保证静平衡;如果外形不能改变,尽量让图片下方三角形区域的质量尽量小,减小动平衡影响。

网友:
你这是凸轮吧,如果是超高速是不是还要考虑外力?

网友D:
肯定不在轴中心
正常需要做动平衡的,
还有就是不知道转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保证质心在马达旋转中心上
高速旋转就不会有异常
不管你整套机构怎么摆放,竖直摆放,水平摆放,和水 ...

因为机械件是不对称的,甩起来的话各个位置离心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担心这点

网友(点评):
只要质心在旋转轴上,就不会甩动。你调整动平衡的过程,就是在找质心的过程

网友(点评):
你对质心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质心就是能代表整个物体的一个有质量的假想点。 动不平衡,本质就是质心不在转轴上,绕着转轴做公转,所以会产生离心力,导致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装配体调整到转动位置查看质心是否在中心

质心在马达转动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让重心在旋转轴上,保证静平衡;如果外形不能改变,尽量让图片下方三角形区域的质量尽量小,减小动平衡影 ...

嗯,想知道这个是否可以通过软件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在轴中心
正常需要做动平衡的,
还有就是不知道转速多大

转速250转左右,在SW软件上可以做动平衡的模拟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转速250转左右,在SW软件上可以做动平衡的模拟吗

我不清楚,我不用S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清楚,我不用SW

SW参考几何体,选择质心,质心在轴上则动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250转左右,在SW软件上可以做动平衡的模拟吗

有限元软件做个动态的分析应该能吧,把模型传上来,看能不能做

网友(点评):
内部的图纸,导不出来,我就是简单示意了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心在马达转动轴上

你评估质心位置的时候把马达部分去掉啊,跟马达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机械件是不对称的,甩起来的话各个位置离心力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担心这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想知道这个是否可以通过软件确认

有,但没用软件做过,网上有教程,搜一下SW的Motion,其他软件应该也有类似的

网友:
简单的做了个仿真,看反力能看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