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料堵塞在料仓和管道内,常用的堵料解决方法和破拱助流设备有哪些?

楼主(2023-03-20):
细颗粒物料,粉体物料,在料仓中或者在输送管道里,因为某些原因会发生堵塞,表现为粘壁,起拱架桥,鼠洞等问题。这种问题一旦发生,生产线就停工,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所以,常用的防止和解决物料堵塞问题的设备,机械设计行业的朋友需要有一定了解。
通常解决物料堵塞的方法有3种方式:敲击式,喷射式,振动式。
敲击设备一般就是指气锤产品,市面上通常有两种类型的气锤:a. 磁铁式气锤 b. 阀体式气锤
磁铁式气锤结构简单,价格便宜,主要通过磁铁分离的力来形成敲击。因为磁铁的力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不能调节敲击力度。
阀体式气锤原理也简单,但对制作工艺要求高。因为是通过气缸体储能释放的方式来形成敲击,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气压的大小来调节敲击力度。因为没有了磁体这个部件,所以不存在磁性减弱的问题,所以敲击力度和使用寿命都不错。
喷射设备一般是指空气炮产品,它是一种强力的解决物料堵塞问题的设备,效果非常好,但是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比如必须在料仓或者管道内开孔,物料是可以接触空气的。
空气炮产品的好坏关键是看喷射的力度,而影响喷射力度的关键是出气阀体的设计以及整个罐体气密性的好坏,所以制作工艺也十分重要。
目前市场上低价的空气炮产品主要是阀体的区别,有些普通的空气炮只是才有电磁阀来控制进气和放气,所以放出的气体在爆破力方面就表现不好。
而设计好的阀体,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让压缩气体喷出,爆破力非常大。
振动设备一般是指振动器,这里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多,但都有点大同小异。它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通过一个高频的振动带动物料的振动,从而增加颗粒间的空隙减少相互作用力来达到增加物料流动性的效果。
选择的关键主要还是根据实际的工况来选择.
比如在普通的工业场所,这样的球振就足够了,使用时一定要加油,否则磨损极大,一下子就坏了。
而在一些不能加油的地方,如制药和视频行业,也有不用加油的振动器。
而在现在比较火的锂电行业,对材料的要求较高,不能含铜镍锌铁这些杂质,那么也有相应的振动器。
在精密零件的输送上,或者只需要非常细微的振动的地方,也有非常小巧的振动器可以选择。

8.mini BTS

8.mini BTS
因为机械涉及的行业广度在现在的工业社会来说太大了,其实每一个很小的细分领域都有很深的水。关于物料堵塞问题和破拱助流设备,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沟通交流。

网友A:
震动的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效果不太理想

用超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的效果不太理想

是的。有些物料会越振越实,反而让堵塞的结构更加密实坚固。所以,振动一般适用于本身流动性比较好的物料,增加流动性。
如果是消除堵塞,不严重的用气锤自动化敲击;严重的话,空气炮是首选了

网友B:
处理奶粉的料仓,卧式的,有物料粘附和出料不净的问题,料仓是处于旋转的状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奶粉的料仓,卧式的,有物料粘附和出料不净的问题,料仓是处于旋转的状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因为你的料仓是转动的,可以用气锤,将气锤固定在外部的一个支架上,里面伸出的锤头可以实现对料仓体的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