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锈钢的导轨,机器人上用

楼主(2023-03-20):
我有一个客户,做洗发机器人,要选一款导轨,不管什么规格的都行,长224,负载40公斤左右。先前用的南京工艺,用几个月就生锈了。使用环境潮湿,接触洗发水。大神们有啥推荐的?

网友A:
得保养啊,油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保养啊,油膜

可能是使用环境比较糟糕,不好保养

网友B:
洗发水一上油膜都洗掉了

网友(点评):
安装上导轨防尘罩,防水

网友C:
好像只有微轨有不锈钢材质的,标轨我见过的都是碳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发水一上油膜都洗掉了

对的,所以在找不锈钢材质,估计那价格他们老板也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微轨有不锈钢材质的,标轨我见过的都是碳钢的。

对的,估计他们老板也接受不了那价格

网友D:
网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卖的

恩让他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保养啊,油膜

再均匀的油膜也扛不住洗发水清洗啊~

网友:
如果运动不是特别频繁, 还是用塑料滑动导轨吧, 参考igus® 的 drylin® 直线导向装置

网友E:
有一种导轨 做镀铬处理 ,表面镀铬 可以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导轨 做镀铬处理 ,表面镀铬 可以防锈

没有用,环境太差,几个月就锈了,我还给他推过冷电镀的,嫌价格高

网友F:
你们不就有线轨吗?最近有用到力士乐的线轨,带气动抱闸的,估计贵的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不就有线轨吗?最近有用到力士乐的线轨,带气动抱闸的,估计贵的一逼

我们的产品价格他们接受不了,要不要我给你报报价参考下,17717618917

网友:
我是做机器人第七轴厂家,感兴趣可以18038331774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