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23-03-20):
液压缸推力200000N,  立柱直径30mm,连在地面上,想做个受力分析,看下液压缸推力2000000N  下,立柱会不会变形,有大佬知道怎么模拟吗?

网友:
lz是老板吗?

网友:
我比较关心螺杆会不会断掉(吃瓜

网友:
这么细长的玩意2E5N? 还2E6N好不好断??必须断吧?
自己先用材料力学估算一下,买个梁四分之一的负载估摸着算。

网友A:
20吨?有点夸张哦,怕会弯掉吧

网友(点评):
前面20吨,后面200吨,所以,这是一个不严谨的。。。。

网友:
杆能不能断不知道,目测这个板啊,肯定得完蛋。不信你就试试。

网友:
SolidWorks simulation 静力学分析和屈曲分析

网友:
立柱直径应该加粗
立柱和平板还应该选强度高的材料,在地脚上焊接筋板

网友B:
立柱肯定变形,因为受力了。
看变形量多少是你允许的范围
45钢抗拉强度355MPa,你单根立柱直径30mm,能抗拉15*15*3.14*355=250807N,重力加速度取10,抗拉25吨
立柱扛得住,面板看上去有点单薄,有待加强,做点加强筋焊接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立柱肯定变形,因为受力了。
看变形量多少是你允许的范围
45钢抗拉强度355MPa,你单根立柱直径30mm,能抗 ...

大哥。结构有几个是拉断了??弯曲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结构有几个是拉断了??弯曲模式!

才疏学浅,
请你指教怎么个弯曲法

网友:
液压缸的推力是20吨,这种结构肯定不能满足你要求,采用闭口结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吨?有点夸张哦,怕会弯掉吧

前面说是20吨,后面又是200吨;想都不想,200吨会弯,杆子那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柱肯定变形,因为受力了。
看变形量多少是你允许的范围
45钢抗拉强度355MPa,你单根立柱直径30mm,能抗 ...

力从上板中间出发,传递到四根杆上,四根杆按实际看应该是受斜拉。
从设计验算出发,有些参数在范围可用内。
在客户眼中,这样不协调的粗细比例,是会对产品打低分的。
铁这个东西不贵,既然是压力机,就要敦实。不是够用就行。

网友:
用纸和笔就可以估算,不需要模拟。你不知道怎么算,模拟也没个准头。
不要算,弯塌

网友:
这种结构关键是要控制上面红色板的变形量。

网友:
肯定会变形,只是有多大就要算一算了。

网友:
做过类似结构的设备,杆有四根问题不大。但你这个板肯定会有问题,这四根柱子的跨度很关键。这四根柱子就不要考虑用内牙连接了。

网友:
材料?支架尺寸
有偿还是杂说

网友:
20吨的话  光杆不一定可以 但是安装板肯定不行的

网友:
ANSYS 有限元 静力模型分析即可

网友:
用ANSYS 静力模型分析即可

网友E:
条件:
1.受力底板设为刚性不作验证。立柱材质SKD11,轴径30mm,屈服强度520Mpa(5.2*e^8N/m2)

受力2*e^5N=20T 时,立柱最大应力2.213*e^8N/m2,立柱强度条件满足,最大位移0.15mm(底板刚性不变形条件);

受力2*e^6N=200T时,立柱最大应力2.434*e^9N/m2,立柱强度条件不满足,会破坏,最大位移1.67mm(底板刚性不变形条件);

2.200T时,更改立柱条件,轴径改为55mm,得结果:立柱最大应力4.571*e^8N/m2,立柱强度条件满足,最大位移0.496mm(底板刚性不变形条件)。

组件受力图

组件受力图

20T位移图

20T位移图

20T应力图

20T应力图

200T位移图

200T位移图

200T应力图

200T应力图

200T轴径55位移图

200T轴径55位移图

200T轴径55应力图

200T轴径55应力图

网友(点评):
如各位大侠所说,你的板会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说是20吨,后面又是200吨;想都不想,200吨会弯,杆子那么细!

写错了,是20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条件:
1.受力底板设为刚性不作验证。立柱材质SKD11,轴径30mm,屈服强度520Mpa(5.2*e^8N/m2)

20T,底板S45C,尺寸1200*500*60,屈服强度3.55*e^8N/m2,最大应力3.239*e^8N/m2,强度满足。最大位移量2.2mm。
今天的图片上传文件数量受限,图片传不了了。结果就是上边的,200T板要用至少60mm厚的。

200T,60mm,最大应力3.23*e^9,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T,底板S45C,尺寸1200*500*60,屈服强度3.55*e^8N/m2,最大应力3.239*e^8N/m2,强度满足。最大位移量2.2 ...

为什么算出来不一样啊,哪儿有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算出来不一样啊,哪儿有问题吗

你的受力部位和我不一样 你看我前边的截图我受力只选取了中间的一个圆形区域,方向都不一样 还有就是板材的尺寸厚度 你会分析那就按照你的实际使用条件搞就好啦 我是不清楚你的具体使用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受力部位和我不一样 你看我前边的截图我受力只选取了中间的一个圆形区域,方向都不一样 还有就是板材 ...

不确定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分析,你做的为什么力矩是朝上的,气缸往下推料,板和轴受力不应该是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确定对不对,这是第一次分析,你做的为什么力矩是朝上的,气缸往下推料,板和轴受力不应该是往下吗?
...

气缸下边那根不是你的输出轴吗?你往下压的话,板材和立柱受到的是气缸安装部位给与的反作用力

网友(点评):
你想象一下,把板材想作你的手,拉着气缸,气缸往下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手是不是受到一个向上的拉力 板材受到的就是向上的拉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条件:
1.受力底板设为刚性不作验证。立柱材质SKD11,轴径30mm,屈服强度520Mpa(5.2*e^8N/m2)

感觉一堆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都可能导致设计完去错误

1,平板你是不是用的刚性板?要测试一下的,也许影响很大,不建议用钢体
2,楼主原作好像负载水平方向吧?
3,楼主一方面关注变形和强度,可是四个角搭建在最边缘,这个挺扯淡的。不是要往里靠,至少不应该这样吧

设计和力学分析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算出来不一样啊,哪儿有问题吗

受力范围应该是中间油缸那一小块,然后四根立柱应该做一圈加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一堆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都可能导致设计完去错误

1,平板你是不是用的刚性板?要测试一下的,也 ...

里面有零件,没法往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