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适合做成载具吗?经常移动摩擦那种

楼主(2023-03-21):
最近新做了一台设备,工况是载具经常需要与皮带摩擦(洁净原因不考虑用倍速链)。之前载具是用钢做的,导致多个载具堆积后与皮带摩擦造成皮带易打滑,目前措施是在载具底部贴了特氟龙胶带,同步轮做滚花增大摩擦力。
现在在设计新的载具,方向是在底部镶上特氟龙,同时由于输送带挡边是铝型材,为了减少载具与铝型材的碰撞磨损,四周也用特氟龙包边。

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太容易把底部的特氟龙块磨损掉,经常需要更换的话也是个问题,有没有熟悉特氟龙的前辈解解惑,这样设计合理不。

网友A:
建议使用UHMW-PE, 铁氟龙太软了

网友(点评):
UPE+1 特佛龙磨几下 那个粉尘就受不了

网友:
找易格斯手册看一下使用场景

网友:
会有黑色的痕迹,直接上peek

网友B:
不会的,铁氟龙没那么容易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铁氟龙没那么容易磨损的

有试过用POM做挡边与6061摩擦,效果还行,特氟龙摩擦力小很多,如果耐磨性能和赛钢差不多就够用了

网友(点评):
POM 特佛龙都试过 摩擦粉屑太多了 不建议

网友:
铁氟龙没那么容易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试过用POM做挡边与6061摩擦,效果还行,特氟龙摩擦力小很多,如果耐磨性能和赛钢差不多就够用了

POM磨损还更快些,铁氟龙好很多。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建议挡边可以用PC材料做,摩擦力会更小,更干净更耐磨。

网友:
加点润滑油效果很好。
要不用机械手抓。
不用谢,我不会告诉你我是雷锋的!

网友(点评):
那就用特氟龙吧,没地方加其它机构了雷锋同志。

网友:
用聚酰胺,即尼龙。强度韧性非常好,自润滑比特氟龙稍差。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特氟龙自润滑,我我感觉是没问题

网友:
特氟龙 材质是比较耐高温

如果是经常和输送带摩擦 尤其是有压的力的摩擦 肯定会磨损

所以建议你用 铜材质的板

网友:
同步轮滚花?是平皮带轮吧?换成同步带,同步带表面贴布

网友:
在铁氟龙中添加上青铜粉耐磨性无敌的好

网友:
特氟龙摩擦系数太小了,会不会在皮带上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UHMW-PE, 铁氟龙太软了

不好加工吧。

网友(点评):
好加工,但是加工的不建议使用 直径买注塑成品 然后开孔锁 当滑条使用 很顺滑

网友:
怎么说了 你换个铝型材 啥事都没有  有专门皮带输送用的型材 ,带挡边  挡板带槽 可以直接插个UPE 耐磨条的

网友C:
好像又看到高压密封的时候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又看到高压密封的时候用它。。

能否说的详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