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字体和边框填充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3-03-21):
【先上图】

图1 三维特征

图2 工程图效果

图3 想要的实际效果

说明:
    图1:具有一定宽度的矩形框和文字“拉伸切除”+“外观(黑色)”,边框和文字均为实体黑色;
    图2:三维直接导出工程图的效果,边框和文字均为空心;
    图3:“区域剖面线填充(实线)”,边框和文字均为实体黑色。
目的:
    使Solidworks工程图中,字体和边框填充效果与实际三维效果一致。(本例中:实际边框和文字均为金属腐刻后上黑漆,故图1和图3与实际效果相同,直接导出的工程图与实际不符,加工制造的产品易造成误解)。
问题:
    若遇到字体或封闭边框较多时,手动选择字体或封闭边框进行“区域剖面线填充(实线)”达到实际效果,耗时较长且易卡顿。

网友A:
选中工程图后,修改显示样式为带边线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工程图后,修改显示样式为带边线上色

言简意赅,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整个平面也会上色变成灰色,打印出来不是很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言简意赅,不过有一个小问题:整个平面也会上色变成灰色,打印出来不是很好看。

那就把显示的那个面的外观颜色改成白色,可以这样子百度

网友B:
这明明是你没指引标注啊,或者技术说明,技术要求啊,难不成你以为涂黑在制图上就是真的全涂黑吗,如果是红字呢,全涂红吗,图纸五颜六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显示的那个面的外观颜色改成白色,可以这样子百度

感谢,结合实践解决了问题。底板想要打印出来无色,不仅需要将底板面设置为RGB的纯白色,还需要将光源调高(我设置为1),否则在较暗的光源下,即使将底板颜色改为RGB纯白色,打印出来的效果仍为浅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是你没指引标注啊,或者技术说明,技术要求啊,难不成你以为涂黑在制图上就是真的全涂黑吗,如果是红 ...

不是的,技术要求可以补充说明。字体是否被填充只是代表了字体的样式是否是实体,和颜色没有关系。当然也可以不用纠结将字体和线框填充的效果,毕竟技术要求可以完全说明,这里只是个人的强迫症。

网友:
这问题也困扰我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