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级及以上齿轮传动减速比的分配问题

楼主(2023-03-21):
国标的齿轮设计,最大就涉及到三级的齿轮减速比分配问题,请问四级或以上的齿轮箱减速比怎么分配,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资料。

网友A:
一般不会设置这么多级的减速比,如果需要大减速比,要么用涡轮蜗杆,或者是行星轮系减速,都要比多级减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设置这么多级的减速比,如果需要大减速比,要么用涡轮蜗杆,或者是行星轮系减速,都要比多级减速好 ...

但是市场上很多舵机的齿轮减速都是四级的

网友B:
三级目前应该是市场上线
舵机的齿轮箱报废率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级目前应该是市场上线
舵机的齿轮箱报废率惊人

报废率跟几级传动有必然关系吗?三级的传动比只能做到400,更大的也没参考数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废率跟几级传动有必然关系吗?三级的传动比只能做到400,更大的也没参考数据了

要看输入和输出出力矩你减速比要求高就上谐波之前看过一个9999:1的行星专利,看傻了
工业产品不要考虑舵机谁用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输入和输出出力矩你减速比要求高就上谐波之前看过一个9999:1的行星专利,看傻了
工业产品不要考虑 ...

受限于形状,圆粗的减速不好放置,扁宽的好像只能齿轮减速箱了。

网友C:
按等强度设计就可以了,理论上多少级都可以,至少六七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等强度设计就可以了,理论上多少级都可以,至少六七级没问题,

但是减速比的分配是怎么分配,按照Zmin=17,齿轮啮合数互质,高速比低速大,自己划分?总传动比达到要求就可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