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龙门架类的气缸卸料设备

楼主(2023-03-21):
如图,公司想做一个自动卸料的设备,需把图片中的圆筒移出设备,再通过其他装置把圆筒推出移动托盘。工件最大重量在300kg左右,有这种类似的结构可以借鉴吗?

气缸拖住工件后向外移动

气缸拖住工件后向外移动

移动出后需自动卸料

移动出后需自动卸料

网友:
没看太明白啥意思

网友A:
应该不难啊
问题是你上下料靠夹具还是什么
去看看轧钢厂的上下料视频就通了

网友B:
顶升,移出辊轴,V型托盘像火车一样往一边侧翻,工件滚动到导轨上

网友:
非标AGV车,带顶升的V字滚筒

想要周转、上下料都行。

网友:
采用桁架类上下料装置,主要是夹取装置

网友C:
气缸和永磁铁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和永磁铁很容易

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YUN-发表于 03-21 16:29顶升,移出辊轴,V型托盘像火车一样往一边侧翻,工件滚动到导轨上
移动出来机构是想要龙门架式结构出来,相当于吊着,总感觉这样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难啊
问题是你上下料靠夹具还是什么
去看看轧钢厂的上下料视频就通了

上料可以不考虑,主要是下料,需要把工件移动出来,然后自动卸料

网友:
做4个动力,举升。4个点铰链固定一个V型料斗。
将一侧的2个动力收回,可以做出一个翻斗的动作。
内外行走做线轨+斜齿轮齿条带电机驱动。个人观点,可以讨论

网友D:
3楼说的没错,这种设备轧钢厂很多,附图给你参考。

网友:
4楼说得很清楚啊,关键是简单便宜

网友E:
老板大方的话就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板大方的话就买这个,

这个属实是用不到,工件下放不允许有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说的没错,这种设备轧钢厂很多,附图给你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升,移出辊轴,V型托盘像火车一样往一边侧翻,工件滚动到导轨上

这个工件下方始终不能有物体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