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 motion 里油缸受力情况

楼主(2023-03-21):
油缸推动工作台绕铰接点旋转,油缸添加的是先马达,模拟分析出来的油缸力应该是一个渐变曲线,翻到最高点是油缸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力,但是分析结果是突变的力,而且在翻转最高位置的时候,油缸基本不受力,请教下各位大佬,是什么导致的这样的情况?

网友:
软件还不是有出错的时候,突变可能是解不唯一

网友:
应该是少了个角度的变量吧

网友:
什么是先马达

网友:
还有,理论力学的玩意,有任何必要用motio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