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非标设计首先从哪方面入手

楼主(2023-03-21):
本人大三下机械本科大学生,老师那有一个非标的项目一直拖着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有些迷茫,希望有大佬给指明方向。谢谢各位!!!

网友:
老师也不懂啊,

网友:
赶紧转行,逃离机械这个行当,这才是当代青年的正确选择。

网友(点评):
你怎么不劝他直接跳楼,下次投胎别来地球

网友:
从需求开始,先了解清楚需求,再来找素材,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主要还是没把握。首先要熟悉实际应用,仔细观察每个细节;其次要找类似的解决方案,开拓视野,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的;再次,做一些原理验证,将拿不准的点,用实验去找到问题的解;最后将一个大的非标设备分解成若干个小任务,一个一个的攻克。

网友:
让一个没毕业的搞非标项目,这不是瞎搞吗

网友:
也不懂阿

网友:
直接问老师啊

网友:
考研,换个方向

网友:
抄袭模仿,再理解还进

网友A:
刚开始这一行,一定要有人指导

网友B:
有没有同类产品?有的话就去找一找,新人做东西都是先模仿开始,看看别人的设备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分成几个部分去理解。
如果没有同类产品,那就只能靠老师指导了。

网友C:
1\列设计需实现的功能和要求
2\列能实现该功能的几种方法
3\拟定实际限制条件,去除一部分方法
4\深入分析剩下的方案,得出最终方案
5\按照确定的方案深入细节设计,涉及到人机工程学等各种问题。

网友D:
大三就可以搞非标项目啊,厉害,我大三时三维软件都不会,还是大四毕业设计时学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同类产品?有的话就去找一找,新人做东西都是先模仿开始,看看别人的设备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分成几个 ...

好的,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列设计需实现的功能和要求
2\列能实现该功能的几种方法
3\拟定实际限制条件,去除一部分方法

学到了学到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这一行,一定要有人指导

好的,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三就可以搞非标项目啊,厉害,我大三时三维软件都不会,还是大四毕业设计时学了一点。

哈哈哈,也是赶鸭子上架,看一步学一步

网友:
老师都不会吗?

网友:
设备功能分析——万能功能的机械结构选择论证——结构设计——结构验证——结构优化——零件设计、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非标结构设计用三维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