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道输送线电机选型

楼主(2023-03-21):
刚工作,机械专业的。公司安排技术电机参数。内容如下:一段辊道输送线采用双排链轮驱动(一节链条套一节),输送线长14m、滚筒直径90(数量28件)、轴颈45。物料是钢板,最大尺寸是13.9m*3.26m*18mm重6.5吨、最小是8.6m*0.48m*4mm重0.13吨。找了许多计算公式技计算出来的数据自己看了都不认可
计算思路:14M长输送线布置28滚筒。电机放在中间驱动两个滚筒链条带动其他转动。得出需要电机4KW,扭矩1700N/M多
公司领导和老同事看来被骂了一顿说学校里学的什么,很伤心。他们说采用2.2KW,扭矩920N/M的就可以。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计算电机功率和扭矩?(采用14m长一台电机驱动或14m长采用2台驱动)。
跪求大佬们解惑,不想失去工作。。有偿服务。有偿服务有偿服务

设备简图

设备简图

网友A:
输送速度多少,如果是12m/min,那5KW才够
如果是5m/min,那确实2KW够了

网友:
该骂,输送速度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你怎么算的?把计算公式列出来看看

网友:
你这是不是湖南某工程机械公司的项目,用于钢板输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送速度多少,如果是12m/min,那5KW才够
如果是5m/min,那确实2KW够了

滚动摩擦系数0.25?是不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送速度多少,如果是12m/min,那5KW才够
如果是5m/min,那确实2KW够了

大神能否加好友,我新手无权限加。自费拜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算的?把计算公式列出来看看

问了公司的老同事其计算过程没有和我讲明说不需要搞那么清楚。我自己按手册内容给的公式,其中Ws我无法确定我按电机带动2各滚筒为动力辊其他为非动力辊计算。速度8m/min.链轮节圆172.79,其中Cd与Ci两个参数无法理解是什么意思我按1计算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了公司的老同事其计算过程没有和我讲明说不需要搞那么清楚。我自己按手册内容给的公式,其中Ws我无法确 ...

公式
提取自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1).png

网友C:
哈哈,最近刚做了一条滚筒线,你这28根滚筒,数量是怎样定的,如果3米多宽,平均一根滚筒230KG,滚筒需要定制;至于功率,P=MG*摩擦系数*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最近刚做了一条滚筒线,你这28根滚筒,数量是怎样定的,如果3米多宽,平均一根滚筒230KG,滚筒需要定 ...

谢谢大神指导。能问下大神,P=6500*10*0.3*8=156KW.我计算错误?你现实中按你经验该选择多大的电机和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能问下大神,P=6500*10*0.3*8=156KW.我计算错误?你现实中按你经验该选择多大的电 ...

速度单位是m/s还需要除以60,还有摩擦系数0.3太大了,机械设计手册是0.1,取0.2就差不多了,这样算下来为1.7,取个安全系数2.2或者2.5KW

网友:
你们领导也不是东西,速度要求也不提怎么搞也是你的错

网友:
已知    M=6500KG,   直径D=0.09M,   半径R=0.045M,   V=8M/min=0.13m/s,     摩擦系数μ取0.2,  加速时间取1s,    减速比i不确定,默认取1.
   1.计算功率
负载F1=μmg+ma=0.2x6500x10+6500x0.13= 13845
负载功率P1=F1XV=13845x0.13=1800W,

电机功率P2=P1x安全系数/效率=1800x1.5/0.85=3176W  (安全系数取1.5,效率η取0.85)

2.计算扭矩

负载扭矩T1=F1x半径R/效率η=13845x0.045/0.85=733N*M(效率η取0.85)

滚筒转速n1=v*60/D*π=8/0.09*3.14=28.3 r/min

电机转速n2=n1*i=28.3r/min

电机扭矩T2=T1x安全系数/减速比=733x1.5/1=1100N*M (安全系数取1.5)

验证:电机功率P2=T2*n2/9550=3259W>P1

角速度ω=v/r=0.13/0.045=2.8

负载功率P1=T1x角速度ω=733x2.8=2052.4W(与上面P1相差不大)

网友:
计算表嘞

网友(2023-06-26):
引用 网友A:
输送速度多少,如果是12m/min,那5KW才够
如果是5m/min,那确实2KW够了

这个表格可以分享一下么 谢谢

网友:
问一下 公式中的Q 是怎么选择的 有没有联系方式 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