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链传动设计

楼主(2023-03-21):
目前在做链传动的设计,已知条件是链条速度和力,然后在选择节距这里卡住了,因为链轮的转速未知,不能根据单排滚子链额定功率曲线,使用速度计算公式去选择型号又不能达到要求,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链条速度知道了,选定链轮齿数就知道转速了,功率也是知道的,链条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条速度知道了,选定链轮齿数就知道转速了,功率也是知道的,链条可选

请问由链轮齿数怎么得到转速呢

楼主:
已知条件就是这样,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