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A入门车都是智商税?谁的底盘,能撑起豪华品牌的尊严?

楼主(2023-03-22):
奥迪A3就是高尔夫换壳、A级就是买个奔驰标、三缸的1系也配叫宝马?诸如此类的言论实在是听了太多太多,但是这些豪华品牌的入门A级车,真的就不值得买吗?今天咱们就刨根问底,从它们的底盘说起。

]奥迪A3的底盘,相比起竞品宝马1系和奔驰A级,在用料、设计、调校方面,都在讲究一个“均衡”。

麦弗逊前悬,单层冲压下控制臂,中间有局部打孔偷轻、铸铁转向节、冲压钢板材质的前副车架、不等长半轴设计,都是这个级别中比较主流或者说是比较平庸的设计。但副车架后端与车身有两个加强筋固定,提升连接点的刚度,有利于操控响应和后轴的跟随性。

后悬是常见的E形四连杆,设计比较紧凑,副车架没有衬套,直接连接在下车体上,一方面是成本考虑,另一方面是增加操控响应,毕竟MQB平台放在A3这种紧凑型车上,是个比较偏向于日常操控的。

后稳定杆设计在下控制臂比较靠内的位置,使得力臂较短,是一个偏向舒适性的硬点设定。

虽然没有昂贵的用料,但经历了多代的MQB适配与调校,其综合性能无论是操控性还是舒适性,其他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除了韩泰的轮胎胎噪可能会不太友好之外,动力够用、转向不拖泥带水、日常操控游刃有余、四轮独悬舒适性也能够保证、而且油耗较低,这是A3比较明显的几个特征。

奔驰A级算是这个级别的比较小资的产品了,但是最大的短板在于后轴的扭力梁,影响了前后轴的舒适性的平衡。

同样是麦弗逊前悬,但A级是全铝的材质,并且舒适性衬套还是X轴向布置的液压衬套,有利于化解比较大的冲击,是一种重视舒适性的设计。

副车架前端有两根铝合金的纵梁向前延伸,起到了一些小的零部件的固定的作用,对于碰撞安全性几乎没什么贡献,但是可以减小一部分低速碰撞时的维修量。

而A级的后悬的扭力梁并没有什么亮点,造型比较方正,不如标致、雪铁龙那种变截面设计来的有特点。

所以从前轴的设计上看,奔驰A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通过液压衬套增加了舒适性,通过降低簧下质量、增加连接点刚度增加操控性,有一些豪华品牌的设计考虑。如果说奔驰A可以全系标配后轴的四连杆悬架,那在底盘的用料上是可以打败奥迪A3的,但是实际扭力梁却让奔驰A失去了一些舒适性,而且双离合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一般,日常驾驶是有些中低速的顿挫。1.3T的发动机的虽然初段调校比较灵敏,但是中高速加速乏力,同时受限于205的宽胎,其制动成绩也不如奥迪A3。

而到了宝马1系,宝马1系在底盘用料和设计上并没有太多的亮点,三缸发动机虽然经常被吐槽拉跨,但是除了启停那一下,还有起步时的半联动的工况以外,其他状态下基本上感知不到他是一台三缸。而且实际的驾驶体验中,转向手感、动力总成标定,制动踏板等方面它却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宝马的运动性DNA。包括稍显激进的转向响应和较小的侧倾控制、较多的路面复制感觉等,但是这种反馈也仅限于日常驾驶。

前悬也是普通的麦弗逊、双层冲压下控制臂、铝合金转向节,舒适性衬套同样是是液压衬套,有利于高频的冲击舒适性。前副车架的前半段是铝合金材质,可以降低簧下质量,后半段是冲压钢板焊接而成。

后轴是变形的三连杆悬架,类似筷子悬架,拖曳臂和转向节一体式设计,增加纵向的刚度,这种设计对小型车的空间布局有利,但是对紧凑级车及大尺寸车型来说,悬架对轮胎的动态控制非常有限,尤其是对后轮受到侧向力状态下的前束控制,不能和E型四连杆比,更不能和五连杆比。

后轴与车身连接处也有八字形的铝合金加强件,用来弥补后轴副车架和白车身的刚性不足。

总而言之,虽然作为入门款车型,但是它们都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宝马易于驾驶,奔驰看重舒适,而奥迪则是讲究均衡,而除了要按需选择以外,更多还是要摆正心态,毕竟是花自己的钱卖自己的喜欢车,不妨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
你应该去淘宝问一下100*100*100大小的铝块,和铸铁块,看哪个值 钱,也可以问一下机加工的,这么大的上面打孔攻丝,铸铁的价格是铝的几倍,应该在5-10倍,你先调查一下铝贵还是铸铁贵再来扯
再问一下上过学的,铸铁的力学性能,跟铝的差别有多大,再来扯什么铝,铸铁,
在现在金属材料中,铝是最便宜的材料,加工也是铝好加工,当然力学性能也是最差的,铸铁强度应该是铝的10倍以上,耐腐 蚀能力应该是铝的10倍,实在不懂开过车吧,铸铁的井盖,能用50件,铝的应该能用一次,超载大货车一次干 完蛋。
车厂用铝,产是铝更高级,只是铝更便宜,比如用铝合金做发动机,相比铸铁便宜一半,铝合金发动机不耐 磨,不耐高温,易变形,不要扯散热好,发动机的热量是用来做功,哪来热给散掉,发动机是热机,更多考虑是保温。保持工作温度。铝合金除了便宜,全是缺点,铸铁就不一样,耐 热,耐磨,强度高,不变形,抗震,缺点也明显,生产工艺复杂,成本高,对加工设备要求很高。说重量更扯蛋,铸铁强度高,可以做更薄。

网友(点评):
关于铝材料,这里您表达的观点跟您之前某些回贴里的观点完全相反。特别是铝材活塞缸,之前帖子里边说铝特别适用,这里又不行了。 让人无所适从啊